请教:图形化开发音频 的DSP有哪些?

楼主(2017-08-16):
如题,降低开发难度,可以图形化开发音频系统的DSP有哪些?除了TI,analogo

网友:
图形化。。是指啥? 图形拖拽,还是仅仅是非命令行方式的带图形界面的。

楼主:
图形拖拽 的,类似的意识,算法不用自己写

网友A:
ADI 的 Visual DSP?! 估计是于 Debug 时可转化成些许图形显示吧?详细的没用过,也就当一般的编译器 IDE 来 Coding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 的 Visual DSP?! 估计是于 Debug 时可转化成些许图形显示吧?详细的没用过,也就当一般的编译器 IDE  ...

不是
现在主要是想做防啸叫处理,目前有块样板做的效果好,LQFP128封装的,外扩了RAM和FLASH,到ADI和TI上找都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现在主要是想做防啸叫处理,目前有块样板做的效果好,LQFP128封装的,外扩了RAM和FLA ...

估计视表述与认知上没能一致,楼主您貌似是要找一个前期模拟的图形介面之讯号处理方式吧?若是,那有好几个软件都可以啊!LabView  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视表述与认知上没能一致,楼主您貌似是要找一个前期模拟的图形介面之讯号处理方式吧?若是,那有好几 ...

没用过labview,估计不是这个

网友:
我觉得这么问,labview支持哪些ds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现在主要是想做防啸叫处理,目前有块样板做的效果好,LQFP128封装的,外扩了RAM和FLA ...

你想做什么形式的防啸叫?移频还是频点跟踪?!

楼主:
不是固定频点的,自适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I 的 Visual DSP?! 估计是于 Debug 时可转化成些许图形显示吧?详细的没用过,也就当一般的编译器 IDE  ...

ADI的你们那边是不是用得多,国内似乎不好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固定频点的,自适应的

移频我就又经验,自适应频点跟踪就不懂了!

网友:
雅马哈好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I的你们那边是不是用得多,国内似乎不好买

估计没很多吧?!听说每年采买约 500W RMB,貌似也不是很多。

网友:
d2audio 926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频我就又经验,自适应频点跟踪就不懂了!

移频的效果太差,好一点的都不用

楼主:
ADI 的采购周期是很长,我们这边音频处理很多也是用他们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频的效果太差,好一点的都不用

以前做ktv效果器都用移频,没有做关注这行好久了!

楼主(2018-04-14):
对比了下管脚,没对上,感谢!

现在的97,96为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