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STM32输出PWM,偶尔极性会反

楼主(2017-08-16):
如题,我在做一个PWM控制亮度的程序,测试几十次,就可能时候会出现一次PWM极性反过来、造成亮度也跟着反过来的问题。查了好久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哪位工程师碰到过这个问题,麻烦不吝赐教。

网友:
极性反过来后看看寄存器里PWM模式位是否有变化,比如之前是PWM1模式是否变为PWM2模式,然后再从程序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