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了个弹窗搜索不到

楼主(2017-08-16):
如图,一般什么情况会出这种弹窗?

网友A:
请撸主尽快修改标题吧,然后读一读版规。

36.论坛里宣传、美化百度搜索、百度竞价排名的会受严惩 。如果你的帖子里,出现“百度了一下”等字眼,会被我不客气的贴上标签:

你就是NC、SB、BC。
只要有人帖子里出现百度搜索这个字眼,我就会奉上这段话。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搜索了一下”,bing了一下,google了一下.....如果不服我上面的BC标签,顶撞站长,立刻封锁ID。

     如果帖子里直接出现美化百度搜索、百度医疗、百度竞价排名,会被立即封锁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撸主尽快修改标题吧,然后读一读版规。

所以怎么修改标题?google过了,google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撸主尽快修改标题吧,然后读一读版规。

网友B:
不就个程序意外关闭吗?又不是广告那种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个程序意外关闭吗?又不是广告那种弹窗

疯狂弹。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的不会,另外一个工程发了个他写的程序过来,打开过一会就会,都不需要编译就这样了,所以觉得和没分配调用内存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怎么修改标题?google过了,google也没有

编辑楼主位的帖子吧,应该

网友C:
如果每次的exe名不一样的话,应该是中毒了。每次释放出来的病毒都出错,想想都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撸主尽快修改标题吧,然后读一读版规。

tks,工作以后就很少上来了;应该是最近改的规定,还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次的exe名不一样的话,应该是中毒了。每次释放出来的病毒都出错,想想都可怕 ...

一样的,不过这个是真搜不到是啥。想针对都不行,神烦,远景论坛又没邀请码进不去

网友D:
全盘搜索一下这个文件。 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如果是不请自来就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盘搜索一下这个文件。 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如果是不请自来就是有问题的。 ...

感觉应该是不请自来,如果是电脑自带应该不会搜不到。但是如果它是病毒,干嘛老是关闭自己。

网友:
应该不是关闭自己,可能的是程序出错,或者被出错。被其他的软件咔嚓了。

网友:
不用大惊小怪,人家的病毒没有通过兼容性测试,制作者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