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么性价比高的 FPGA推荐要求IO翻转速率500MHZ

楼主(2017-08-16):
如题, 设计要用FPGA直接驱动 DISPLAYPORT,或者用FPGA的普通IO去驱动 DISPLAYPORT的专用驱动芯片
如果是驱动专用芯片,计算下来 IO速率需要达到500MHZ/S的翻转速率   这样好像低端的 ALTERA飓风4系列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不知道XILINX SPANTAN6行不行
芯片价格大致在 spantan6 和 altera cyclone 4的价格附近
谢谢前辈们推荐了

cyclone 4有一个 GX版本,带高速差分收发模块, 但价格是不带GX版本的10倍左右,没有意义  希望能找到更合适的FPGA

网友:
我接触过的都没戏。。。。。 顶一下吧。

网友A:
是500Mbps还是500MHz(1Gbps)?搞硬件概念都说不清楚。spartan6用指定设计可以四点多到1Gbps最高,如果用GTP的话可以跑到3.25Gbps最高(差不多够4K带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500Mbps还是500MHz(1Gbps)?搞硬件概念都说不清楚。spartan6用指定设计可以四点多到1Gbps最高,如果用G ...

ALTERA飓风4 有带高速总线版本,就是固定几个IO是可以当高速收发器的,但价格是不带高速收发器的10倍左右,普通IO估计只有200mhz翻转速率
不知道SPARTAN6有没高低速收发器版本区分,  普通IO我只需要500MBPS的速率就可以了

网友B:
MAX10,普通io翻转速度能够到1.2G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10,普通io翻转速度能够到1.2G

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10,普通io翻转速度能够到1.2G

哈哈  我觉得 我俩做的好多东西都比较接近,都是FPGA设计硬件,自己LAYOUT,然后自己写图像处理相关代码。 要不私信个联系方式? 以后可以互相探讨
还有同问MAX10 大概价格是多少呀

网友:
进来涨姿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ERA飓风4 有带高速总线版本,就是固定几个IO是可以当高速收发器的,但价格是不带高速收发器的10倍左右 ...

spartan6我一直跑750mbps

网友:
你是要跑HBR 还是 HBR2?
用RGB 转 displayport 吧

网友C:
MAX10 的手册上写 PLL fout_max 在400MHz

估计需要高超技术的DLL才能有1gbps输出

网友:
好像要1-200,具体木鸡,以前实验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X10 的手册上写 PLL fout_max 在400MHz

估计需要高超技术的DLL才能有1gbps输出

当时我测试的时候,就是把pll的输出接在一个io上,然后用示波器测,最高输出1.2G方波了,也不知道这个测量是否严禁。

网友D:
1.2G的LVTTL信号。。。。能看1.2G 单端信号的示波器和表笔不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测试的时候,就是把pll的输出接在一个io上,然后用示波器测,最高输出1.2G方波了,也不知道这个测 ...

你确定看到的是方波,而不是正弦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测试的时候,就是把pll的输出接在一个io上,然后用示波器测,最高输出1.2G方波了,也不知道这个测 ...

NB的示波器,10G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NB的示波器,10G采样?

5G而已,很一般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看到的是方波,而不是正弦波

恩,没看见,或者说只看见半个正弦波,表述不准确,见谅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G的LVTTL信号。。。。能看1.2G 单端信号的示波器和表笔不便宜。。。 ...

以前有幸测试过一回。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40301-1-1.html
1.2G已经看不见了,或者说已经看不见完整的波形了。
因为示波器是1G带宽的。

网友G(2023-03-06):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幸测试过一回。
http://www.eeboard.com/bbs/thread-40301-1-1.html
1.2G已经看不见了,或者说已经 ...

你这个测试中用的具体型号是哪个呢,10M02SCM可以达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测试中用的具体型号是哪个呢,10M02SCM可以达到吗

用的10M08的测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10M08的测试板

也可以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发板-小脚丫    有10M02和10M08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