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自带终端电阻的PHY无变压器连接问题(KSZ8795)

楼主(2017-08-16):
最近做了个板子,主CPU自带全网卡,然后又想加个交换机。因为CPU的出口是PHY,而交换机也有多的PHY口,因此决定使用PHY无变压器连接。
图纸见下,CPU是TM4C1294,自带全网卡,以前用过很多,正常的有变压器的接法就是图上的。我列出来了。
交换机是KSZ8795,他的特别之处是内部自带终端电阻,正常有变压器的连接只需要给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接电容到地,别的啥也不需要,收发的正负一共4根线直连到变压器即可。
现在我要用无变压器的连接来连这俩东西。我的电路如图。
按照各个厂家推荐的无变压器连接,除了不接变压器之外,其它该带的电路都正常带着即可。我需要的就是给CPU的PHY口正常的接上49.9欧排阻,然后用104电容接到另一边。
但是交换机这一边就奇怪了。因为交换机的PHY自带终端电阻,如果不接变压器,原本应该接变压器的引脚接到另一边的104电容。照理说我应该啥也不接(RP3空着),但实际电路板上发现不行,完全不能通讯。
我试着给RP3装上49.9欧排阻,还是不行。又把RP3减小,减到33欧大部分板子都可以了,偶尔几个不行。
又减到20欧,几乎所有的板子都可以工作了。但还有一个板子非常偶尔的上电不能工作。对这个不行的板子我试着加大RP3的值,加到25欧以上就完全不能工作了。。。。
看起来完全没道理啊。。。。
为什么这里接20欧排阻就可以工作???
这根本不符合厂家推荐的无变压器连接方式啊!

楼主:
补充:这是TI的DP83848的Transformerless推荐接法。TM4C内置网卡跟83848基本一致
手册里面写明了中间的隔直电容用33nF或者100nF都行

楼主:
真是没道理啊!以太网的终端电阻从来都是49.9欧,可为什么我这个电路实测49.9欧从来也不能用(我图上的RP3),改成33欧倒是大部分板子可以,再改成20欧有更多的板子可以。
有个神奇的板子竟然要16.5欧才可以(也就是33欧并两个)!当然之前可以的板子改成16.5欧就不行了。唉,到底正确的值是多少??

网友A:
RP3也上拉到3.3V,以前这样用过几次,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P3也上拉到3.3V,以前这样用过几次,没出问题

您用过的是KSZ8795吗?micrel有一大堆不同类型的交换机,各种的标称接法都不一样。
8795拥有最新一代的PHY,自带终端和偏置,接网卡变压器的时候仅仅需要给中心抽头接个电容到地就行了,根本不需要那个49.9欧啊。

网友B:
如果强制100M全双工,测试出来是能收还是能发?

尝试+/-之间并个磁珠或者小信号电感?
变压器和直接电容耦合之前就差个直流通路了,是不是没有直流通路导致偏置不对,进而让交换机接受不能?

猜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强制100M全双工,测试出来是能收还是能发?

尝试+/-之间并个磁珠或者小信号电感?

按我上面的参数,绝大多数可以正常使用。剩下的少数有协商不过的,也有能收不能发的。完全不定。
关键是那个电阻的实测值没道理啊!为什么要20欧?谁都知道标准值是49.9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我上面的参数,绝大多数可以正常使用。剩下的少数有协商不过的,也有能收不能发的。完全不定。
关键是 ...

我的意思是,强制100M全双工,在不焊接RP3的标准条件下,测试收发。此时不涉及自动协商。
我猜测是MCU to 交换机可以,交换机 to MCU不行。

电容直接耦合和变压器耦合最大的区别是直流通路,影响共模/偏置电压。
对电压PHY的输入级的要求不好说,可能需要提供直流通路。

就算不能用,也可以用示波器测量那个协议要求的脉冲信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强制100M全双工,在不焊接RP3的标准条件下,测试收发。此时不涉及自动协商。
我猜测是MCU to ...

我按楼上的说法试了,RP3改成标准值49.9,然后上拉到VCC33,也就是跟左边TI的PHY完全一样的处理方法。结果更怪:
有个之前经常不能连接的板子,改成这样就可以用了。但其它的之前可以用的板子,这么改了都不能用!
也就是我现在的试到的有3种正确的方法可以对某些板子保证能用,但是不通用
有个板子需要用49.9欧上拉到V33就能正常,别的改法都不能用。
另外有个板子需要把RP3改成16.5欧,也是其它改法都不能用。
别的板子让RP3=20欧就很好。上面两种改法对这些板子也都是不能用的

网友C:
micrel没有推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rel没有推荐电路?

就是没啊,
我己经通过代理去问原厂了,还没见回答

网友D:
自带偏压的,如果用电容耦合形式,上拉要经过一个0.1uF的电容,不能直接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偏压的,如果用电容耦合形式,上拉要经过一个0.1uF的电容,不能直接到3.3V。 ...

我知道啊。
我之前画的电路,RP3的上端就是接0.1uF电容到地的(接电容到VCC与接电容到地是一样的)。
但这样就是对极少数板子不能用啊,偏偏有一个不能用的板子我直接上拉到V33可以用!
而其它的正常电路可以用的板子,上拉到V33却不能用,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
我之前画的电路,RP3的上端就是接0.1uF电容到地的(接电容到VCC与接电容到地是一样的)。
但 ...

记得还要区分phy是电压型的还是电流型的。

网友D:
micrel官方有个专门的文档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el官方有个专门的文档说这个问题。

我列出了那个文档啊。AN120
但关键是没有我这个KSZ8795的型号。我按别的型号做的,结果就是有少数板子不对

楼主:
这是Micrel唯一找得到的写电容耦合的文档 AN120

网友E:
貌似这个电阻是阻抗端接用的,就看你PCB的特性阻抗了。如果没有做50欧阻抗的话,也行PCB偏差很大,而需要不同的端接电阻才能匹配,不然信号反射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这个电阻是阻抗端接用的,就看你PCB的特性阻抗了。如果没有做50欧阻抗的话,也行PCB偏差很大,而需要不 ...

PCB上那么近的距离,就一两厘米,而且频率才100兆而已,不管怎么做都没关系的。
每个板子都有3个对外的RJ45网口,都是从交换机直接输出的,所有这些网口从来没用过任何问题。我都是一样的连线啊,都没精确做过阻抗。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F(2017-12-19):
楼主这个问题有进展吗,想进一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问题有进展吗,想进一步了解下。

无进展。不管怎么改匹配,都会有少量板子不对。
现在量产的方法是加个变压器,这样终于100%没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网上有人文章介绍过,

首先要确认你的phy是电流型的,还是电压型的。 两种不过滤波器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06c ... 323968001cf44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06cf4f67b207e87101f69e3143323968001cf440.html

我早就试过各种匹配电路了,也问过厂家的技术支持,结果是无计可施。
老老实实装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H:
是这样的,在其它芯片Phy对PHY 电容耦合对接的阻抗是需要比较小的。不芯片之间更加复杂。加变压器是稳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的,在其它芯片Phy对PHY 电容耦合对接的阻抗是需要比较小的。不芯片之间更加复杂。加变压器是稳妥的 ...

是的。每个厂家都只告诉你自己对自己的电容耦合该怎么做
两个不同厂家的要电容耦合,按两者的图怎么做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用的ksz8091,无变压器phy直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你这个不同型号之间,,,这个强大了 ...

互联的两边,每一边按自己厂家的说法都是对的。
两边的厂家手册我都贴出来了,我的接法在两边厂家都看不出问题。
问题就是两个配合起来偶尔不对,无语啊。。。。

网友(2018-09-26):
请教楼主熟悉nxp k64连接ksz8795开发吗?

网友:
来来了,看看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