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7-08-16):
最近做一个项目,有一片无线发射CC2500芯片,需要一个26M无源晶振,实际测试晶振输出正常26M波形,但是无线部分不工作,万般无奈

把晶振换了一下,发现能够工作了,但实际上原来的晶振是能够输出26M的波形的,示波器也查看过波形,后面把 十块样板的晶振都换了竟

然统统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没换之前的晶振和换掉之后的晶振,在板子上电后测试都可正常输出26M的波形,按理来说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吧,但事实

是把晶振换成以前做项目剩下的那一批晶振以后板子就正常工作了,后面去问了一下供应商,说晶振有个负载电容这么一个参数,说我BOM没有注

明具体负载电容要求,给我发的这批晶振都是18pf的负载电容,我在电路上晶振外面接的两个电容C1C2是15pf的,也就是我接的负载电容只有7.5pf(忽略寄生电容),所以请教

一下各位这个负载电容对晶振输出有啥影响呢?频率实测是没有影响的。另外我记得以前搞51单片机晶振旁边两个电容大概15-30pf都是OK的吧。

网友A:
仓库晶振数据手册呢  每一款晶振ms负载电容不一样

网友:
参考晶振数据手册呢

网友B:
两种晶体在同一个板子上的幅度有区别吧?

网友C:
考虑另一个问题,你的晶振本身没震荡。用示波器一测就振起来了?

网友D:
选择无线芯片的晶体是个痛苦的过程。国产晶体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库晶振数据手册呢  每一款晶振ms负载电容不一样

晶振规格书上是18pf负载电容,莫非是以前从来不关注的这个电容值在高怪?而我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按理来说应该接两个36pf左右的电容才行(晶振的两个C1 C2是并联关系,并联之后刚好为18pf)

问题是即使这样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但是晶振波形输出仍然有啊,而且频率幅度都和正常工作的板子一模一样,真是解释不通,难道这个电容会影响晶振输出的驱动能力。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电容容值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无线芯片的晶体是个痛苦的过程。国产晶体最好不用

晶振规格书上是18pf负载电容,而我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按理来说应该接两个36pf左右的电容才行(晶振的两个C1 C2是并联关系,并联之后刚好为18pf)

问题是即使这样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但是晶振波形输出仍然有,而且频率幅度都和正常工作的板子一模一样,真是解释不通,难道这个电容会影响晶振的驱动能力。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电容容值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晶体在同一个板子上的幅度有区别吧?

谢谢回答,幅度无区别,这个问题搞了一周了,这样的问题已经考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另一个问题,你的晶振本身没震荡。用示波器一测就振起来了?

不排除。示波器探头里面等效电容考虑进取的话  用探头的高阻档测试一下   有时候呢 越怪的问题最终解决方法越简单

网友:
视波器探头尖端和地夹起来形成一个圆圈天线,套在晶振上面,看看新旧晶振有啥差别!!

网友:
量一下晶振的jit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规格书上是18pf负载电容,莫非是以前从来不关注的这个电容值在高怪?而我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按理来 ...

不代表现在可靠,应核对发射频率是否准确,毕竞发射2.4GHz约26MHz的90几倍的倍频,你测量26MHz不易发现偏移多少,而且探头也影响测量结果。最终依據发射频率去修正负载电容,两颗负载电容也不一定要相同电容量以接近即可,并用NPO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晶振规格书上是18pf负载电容,莫非是以前从来不关注的这个电容值在高怪?而我接了两个15pf的电容,按理来 ...

手册负载电容18pf,要选用36pf的,这个无源晶振两端对地的电容是串联形式的。

网友(2019-12-15):
引用 网友E:
手册负载电容18pf,要选用36pf的,这个无源晶振两端对地的电容是串联形式的。

谢谢指教

网友:
好多晶体负载是20p左右的,那不是要接40pf的了,可是发现一般都是接20pf左右的吧。

网友F:
哥们,无线通讯是异步通讯,时钟准确是首要要求,一般是这样调整的,
程序控制RFIC 芯片调到无载波发射,中心频率设置2.400000G,把TX信号通过馈线接到频谱,
频谱的显示的频率也应该是最接近2.40000G,如果不接近就慢慢调整晶体负责电容,
......我也被各种晶体坑了好多次,频偏大了导致灵敏急激下降,哥们给你避免坑的好办法,
我后来用TCXO了 ,2PPM 的,不用管负载电容,不用各种参数,价格也是1元出头,非常好用
从此再也不担心晶体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无线通讯是异步通讯,时钟准确是首要要求,一般是这样调整的,
程序控制RFIC 芯片调到无载波发射,中 ...

1元2ppm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