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孔大小,数量跟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7-08-16):
最近画一个PCB板,过流能力4A,突然意识到不知该添加多大,多少过孔来保证过流能力。
有兄弟能分享下自己的经验吗?
目前我是根据空间尽量多点,过孔大小20/40mil(内径/外径)

网友A:
5A的板打35/40mile的过孔,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的板打35/40mile的过孔,没压力

一个这样的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B:
多打几个焊盘(不是过孔),然后用锡灌满就OK了

网友C:
1、一般是根据过孔周长,等效到PCB导线的线宽上来计算过孔通过电流的能力。
2、碰到过过孔不通的情况,而且不是上来就不通,而是用一段时间后就接虚,所以后面大电流的地方会用双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打几个焊盘(不是过孔),然后用锡灌满就OK了

这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是根据过孔周长,等效到PCB导线的线宽上来计算过孔通过电流的能力。
2、碰到过过孔不通的情况,而且 ...

是的,计算方法晓得不

网友D:
以前下载的。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计算方法晓得不

你打10/20mil的孔,   孔的直径就是10mil。
按照2* π*r = 2*3.14*5= 31.4 .如果你的过孔镀铜是1oz(这个地方要咨询你的板厂).大家基本都是约定40mil/1oz走1A的电流
(31.4 /40) *1a=0.78A。取个整。按0.8A算。
就这杨

网友F:
下载Saturn PCB那个工具,给PCB参数,可以得到每个过孔的过流能力;布线完成后进行PI仿真,可以看电流密度。
根据需求修改设计到合理范围。

大孔灌锡可能导致过孔附近的电流密度过高。不一定是最优解。
打一大堆孔电流也不是均匀分布的,某些过孔可能会承担更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Saturn PCB那个工具,给PCB参数,可以得到每个过孔的过流能力;布线完成后进行PI仿真,可以看电流密度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下载的。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打10/20mil的孔,   孔的直径就是10mil。
按照2* π*r = 2*3.14*5= 31.4 .如果你的过孔镀铜是1oz(这个 ...

刚看见一个帖子,大概也是这意思

网友G:
0.3/0.7的孔,4个妥妥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0.3/0.7的孔,4个妥妥稳。

是的,非常感谢。大多都是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感谢。大多都是经验

你问PCB 厂家,孔铜厚度是可以加厚的。
经验都是有章可循的,其他扯淡

网友(2018-06-25):
过孔大小20/40mil(内径/外径) 1A

网友H:
我的经验,40mil宽的走线能过 1A 电流,10/20 mil 的过孔能过0.8A 电流。  如果要通过比较大的电流,不应该用更大的过孔,而要用多个过孔。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D:
以前下载的。仅供参考。

感谢分享

网友(2019-02-20):
引用 网友D:
以前下载的。仅供参考。

网友I(2022-10-21):
引用 网友H:
我的经验,40mil宽的走线能过 1A 电流,10/20 mil 的过孔能过0.8A 电流。  如果要通过比较大的电流,不应该 ...

不应该用更大的过孔,这点有什么根据不?   电源的孔我一般都是用0.5mm的,电池大就放多个0.5的孔

网友J:
12mil 的孔都够过1A了
12mil的孔多打几个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应该用更大的过孔,这点有什么根据不?   电源的孔我一般都是用0.5mm的,电池大就放多个0.5的孔 ...

以前听 一博 的研讨会,他们专门讲过这个问题。
他们有仿真和实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mil 的孔都够过1A了
12mil的孔多打几个不就行了

12mil是踩着pcb厂的常规双层板极限了,我一般最小14mil。     电源更是20mil.

网友:
我记得前几年jlc说过过孔不良问题, 所以除非空间不够,否则都不会踩pcb厂的极限

网友:
孔不能太大,要孔壁多,所以0.5的孔多搞几个就行了,1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