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了下论坛网友的【活动平均滤波函数】,效果不错,...

楼主(2017-08-16):
论坛网友qq490455545 的帖子里提到的一个代码,我测试了下,滤波效果好,占用资源少,效果如图(绿色AD值,蓝色滤波值)

网友:
不错,down下来用用

网友:
恩,看起来确实不错的说,好久试试看。

网友A:
滑动平均是怎么滤掉 瞬间峰值很大的值呢

网友B:
大概看了下,是FIFO的逻辑,每次都重新计算队列中所有数据之和,计算量略大。
可以优化就是将“和”定义为一个全局变量,每次加这一头的值减另一头的值。(这样改要注意初始值)

另外,我觉得没必要用两个指针

网友:
只建议高人使用,或者全是高人组成的公司使用,无注释,运算复杂,典型的烂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动平均是怎么滤掉 瞬间峰值很大的值呢

我猜是size比较大...

网友:
下载下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很不错的样子,收藏了

网友:
代码风格良好,不用注释也一目了然,楼上的优化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是FIFO的逻辑,每次都重新计算队列中所有数据之和,计算量略大。
可以优化就是将“和”定义为 ...

作者是挺懒

网友:
很有实用和理论参考价值,感谢

网友:
移动平均滤波器就是系数全为1的FIR滤波器,只有加法没有乘法,比较适合没有乘加指令的MCU。

网友:
我以前做的滑动平均。还排序。把最大最小一两个值去掉。这样偶尔出的几个脉冲值根本不怕。

网友:
去掉偶尔的峰值可以用中值滤波

网友:
这个有些费内存, 以前有分享更加简化的,并且基于结构体指针,支持多路滤波

网友:
一个滑动平均滤波把各位激动成这样子。

网友C:
我再来分享一个吧,楼主有空测测,对比一下
声明: 这个是基于坛友zouzhichao 版随手修改的,原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9434-1-1.html

int filter(int dat)
{
    #define filter_len 10                                       // 滤波缓存数据长度
    static int buffer[filter_len] = {0};                        // 历史数据缓冲区
    static int *ptr = (int*)buffer + (filter_len - 1);          // 初始指针指向缓冲区最后
    static int sum = 0;
    static int cnt = 0;

    sum -= *ptr;                                                // 移出最前面的一个历史值
    sum += dat;                                                 // 前面(N-1)的数据加上新值求和
    *ptr = dat;                                                 // 将新值存入缓冲区(从后向前存数据)
    if (--ptr < buffer) ptr += filter_len;                      // 缓冲区指针重(指向缓冲区尾元素)
    if (cnt < filter_len) cnt++;                                // 滤波计数

    return (sum + (cnt >> 1)) / cnt;                            // 返回平均值(四舍五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来分享一个吧,楼主有空测测,对比一下
声明: 这个是基于坛友zouzhichao 版随手修改的,原帖 ...

收藏了

网友:
这个滤波效果还是有点问题啊。。。把上面的一些脉冲值去掉吧。

网友:
LZ,我用SerialChart为何总出现未响应的情况呢,感觉非常卡啊

网友:
对尖峰滤波效果很好,看来开关电源的尖峰可用它来滤除呀。谢谢提供。

网友:
我用20楼的代码做心电滤波,也不错。

网友:
我一般都不这样用的,是先滑动,后排序,去掉干扰值,再取中值。

网友D:
简单看了下,觉得buffer_size应该设置为2^N,当buffer满后,计算average,可以累加后直接使用移位进行计算:
avg = sum << 5;       /* buffer size == 32 */

网友:
不错,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我通常是按顺序排列后,头尾各去掉2个最大值,去掉2个最小值,然后求平均,或者去中间值
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看了下,觉得buffer_size应该设置为2^N,当buffer满后,计算average,可以累加后直接使用移位进行计算 ...

错了,是>>

网友:
顶,实践出真知

网友:
活动平均滤波函数 看图片,,感觉不错。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C:
我再来分享一个吧,楼主有空测测,对比一下
声明: 这个是基于坛友zouzhichao 版随手修改的,原帖 ...

这个比较牛,我自己写的还用了两个指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再来分享一个吧,楼主有空测测,对比一下
声明: 这个是基于坛友zouzhichao 版随手修改的,原帖 ...

如果我有N 路需要滤波怎么办?代码复制N分?名字改下?求指点

网友:
采样并显示,我喜欢低通滤波:计算量小,节省内存
输入 X,输出 Y,余数 Z,滤波系数 K ,临时变量 S
S=Y*(K-1)+X+Z;
Y=S/K;   Z=S&(K-1);
K取2^N次方时,除法计算最快(相当于移位).

网友F:
看了下20楼的,结果就是一个加和算平均值的东西,只能说你们的专业术语太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20楼的,结果就是一个加和算平均值的东西,只能说你们的专业术语太好了 ...

你看下楼上的,他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iir滤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看下楼上的,他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iir滤波

这个有点高深,还没看懂,要是有实际例程就好了,感觉这个和pid调节一样,不知道要怎么调参数,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有N 路需要滤波怎么办?代码复制N分?名字改下?求指点

算法可以共用一个,存储的可以单独定义啊,参数放到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高深,还没看懂,要是有实际例程就好了,感觉这个和pid调节一样,不知道要怎么调参数,靠经验? ...

经验+理论计算,这个滤波是有迹可循的,不管是iir还是fir,都是可以得到确定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的,根据需求用fdatool直接设计出来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高深,还没看懂,要是有实际例程就好了,感觉这个和pid调节一样,不知道要怎么调参数,靠经验? ...

2017作品系列(六):fdatool iir滤波器设计超级傻瓜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有N 路需要滤波怎么办?代码复制N分?名字改下?求指点

当然是使用 结构体指针了哈, 查一下,我有分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使用 结构体指针了哈, 查一下,我有分享的

找到了,谢谢你。果然是用结构体实现的 666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谢谢你。果然是用结构体实现的 666

没找到那个结构体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找到那个结构体的,能给个链接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005-1-1.html?_dsign=1527c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