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IM800A裸跑怎么实现L2TP+PPP+AAA方式通信?

楼主(2017-08-16):
        客户方临时换卡,联通公司办的卡。给了一组帐户名密码,说是要建立L2TP隧道,然后PPP协议通信、AAA验证。
         SIM800A是内置PPP协议栈对吧,我按照网上说的操作到  ATD*99#  之后收到  CONNECT  回复,然后还有一堆没有解析的字符串。后面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希望做过类似东西或者知道的大神能提供一下思路,小弟好继续往下操作。

2017年8月17日增加信息(上次编辑时间写错了):还在跟客户沟通具体的技术要求,应该是客户方已经建立好了服务器,我们这边只管客户机端就可以了。
                如果L2TP和AAA都是建立在他们的服务器上面的话,我这边是不是只要做好PPP数据交互就可以了?

按照图上所描述这种方式的话我是不是只要操作与HOST A有关联的流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比较高深没有接触过

网友B:
SIM800A内置硬件协议栈,用AT指令GPRS传输就是了。为毛还搞PPP呢,这个得自己写软件协议栈。

网友:
L2TP 需要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800A内置硬件协议栈,用AT指令GPRS传输就是了。为毛还搞PPP呢,这个得自己写软件协议栈。 ...

谢谢您的回答,
公司按照一般的连接GPRS方式给客户供的货,然后到那之后不能用,一问才知道客户临时换了卡,只说了需要L2TP+PPP+AAA然后给了一组账户密码。
SIM800A的官方介绍写的是有内置PPP协议栈呀。L2TP需要自己写么?这个我查到的都是一些名词介绍之类的,有没有建立L2TP隧道的流程?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那个,关于L2TP我在网上查到的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要不就是路由器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参考文档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高深没有接触过

那就一起学习吧~

楼主:
您好,PPP协议包已经可以解析了。这个L2TP隧道的建立是在建立PPP的时候自动建立的还是需要自己配置呢?望指点~~

楼主:
一起学习吧,指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网友C:
恕我直言,客户临时要在单片机上实现L2TP+AAA纯粹属于没事找事,GPRS模块虽然实现了ppp协议但是L2TP是基于tcp协议通过L2TP消息来痛心了,L2TP的消息协议栈你得自己实现同时AAA验证又要你在单片机上实现,这两大块如果没有成熟库的话我估计搞个几个月都不一定能做完善和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客户临时要在单片机上实现L2TP+AAA纯粹属于没事找事,GPRS模块虽然实现了ppp协议但是L2TP是基于t ...

您好,如果L2TP和AAA都是在服务器端实现的呢?那样是不是我只要弄好PPP就可以了?对网络这方面了解的不是很多~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90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9069-1-1.html

感谢您的回答,这篇文章很有参考价值。
我现在PPP已经可以解析协议包了,那个,您知道L2TP还有AAA是服务器端要做的事情还是客户端要做的事情么?是不是如果服务器端做的话我这边只要做好PPP验证就可以了?剩下的都交给LAC(FW1)服务器来走么?

网友E:
(V爱P国N)就不要靠SIM800了,移植一个吧,或者不闲麻烦,自己调一个出来。
SIM800只负责收发底层TCP/IP数据包,(V爱P国N)还是得自己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爱P国N)就不要靠SIM800了,移植一个吧,或者不闲麻烦,自己调一个出来。
SIM800只负责收发底层TCP/IP数据 ...

谢谢您的回复,时间比较紧~~这个V 爱P国N可以用stm32来实现么?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紧的话,可能有点困难。除非你在上面跑个LINUX,移植个L2TP的(V爱P国N)就很简单了。

话说,还有更简单的方式,STM32前面放个路由器,在路由器上起L2TP (V爱P国N),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V爱P国N)一大堆协议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搞定的,可能放个路由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普通路由不一定行,因为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联通只是给你开了个点对点链路,TCP/IP协议都不一定支持(类似专线链路),必须自己通过L2TP建立(V爱P国N)隧道后获得TCP/IP协议支持,才能通过隧道从L2TP服务器获取到IP地址,建立TCP/IP通讯。

你在楼上问那些问题,基本确定你对这一块是一片空白。所以找个现成的设备吧,别拿自己的前途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紧的话,可能有点困难。除非你在上面跑个LINUX,移植个L2TP的(V爱P国N)就很简单了。

话 ...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确实啊,连官方技术支持都说不一定能弄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确实啊,连官方技术支持都说不一定能弄出来~~

这是两套系统   做出这个等于说是另一套设备,不是一两天熬个通宵就可以搞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两套系统   做出这个等于说是另一套设备,不是一两天熬个通宵就可以搞定的事。  ...

对,就类似于映瀚通312G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指导~~确实啊,连官方技术支持都说不一定能弄出来~~

去某宝搜一下 VPDN路由器,支持联通的应该就行了,不到一千块一台。。买份运费险,不能用退货省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