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Linux网口的MAC地址自行写入的问题

楼主(2017-08-16):
我们都知道产品出厂时需要我们将mac地址自行写入,如果生产人员进行烧录程序时,再让他们进行手动烧写不同的mac地址(就是直接瞎写),或者他们写着写着就写成一样的了,这就不是公司所需要的。

有没有一种方案:
比如说以Linux为例,专门有一个算法库的可执行程序进行随机设定一个mac地址,这样就不需要生产人员进行烧录相关的mac地址了。而且mac地址一共是48位,就算只计算其中的24位的话,2的24次方,两个产品mac地址相同的概率是1/16777261,这样就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的话可能用户每次开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mac地址被写入。

或者是生产在烧录程序的时候(因为他们会在一个时间段烧录很多程序),在烧录每个程序的那一刹那间就设定不同的mac地址。

网友A:
我们公司的MAC地址都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MAC地址都是买的

如果量太少了,别人也不卖的。
我们公司现在还不确定。

网友B:
联公网的话有可能会丢数据包,microchip有带EUI-48的eeprom,1块左右

网友C:
找个电脑的MAC 在上面 +1 使用就是了; MAC发生重复几率和买彩票中奖差不多
就算是在公网使用, MAC 经过路由器,MAC地址就被路由器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公网的话有可能会丢数据包,microchip有带EUI-48的eeprom,1块左右

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脑的MAC 在上面 +1 使用就是了; MAC发生重复几率和买彩票中奖差不多
就算是在公网使用, MAC 经过路 ...

嵌入式linux系统可以固定mac地址么?怎么感觉嵌入式linux每次开关机mac地址都会变。难道不是物理固定的?

网友:
可以用私有地址啊,mac地址有一段是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