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芯片温度有多少?

楼主(2017-08-16):
MEGA64热的烫手,3.3V供电,其它几个芯片也热,我一直没空找热的原因,你们的芯片也热吗?

网友:
其他芯片是什么芯片?单片机不都是室温么?

网友:
不热,就是常温而已

网友:
烧了才出现发烫,其他都没遇过

网友:
处理器:N年前的CPLD,Altera的很大个的PLCC封装的那种,手不能摸,巨烫
稳压芯片:7805、7812、LM317啥的,加散热片也可能烫
功放芯片:几百瓦的那种,加了巨大的散热片,还是烫死
功率三极管、MOS、IGBT:大概也算芯片吧,我都不知道说啥了,听说过用IGBT烧开水的

网友:
标题好像不合格。

网友:
5*5那样芯片,50度

网友:
这个估计是单片机IO口一高一低并在一起来。或者灌电流总和太大,或输出电流总和太大。

网友:
AVR的芯片烫手,一般是外部短路了,芯片坏的情况很少见,倒是PIC的芯片经常见内部漏电发热严重的

网友:
能支持多热要看怎么温度降额了,当然前提是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单片机芯片发热肯定不正常。要检查内部端口配置和外部电路。

网友:
avr从来没用到发烫的,基本都是手摸感觉不到明显的发热

网友:
AVR手摸能感觉热,100%不正常。

网友:
这样的小机器,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