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9147驱动电容屏,在没有触摸时误动作问题

楼主(2017-08-16):
GT9147驱动电容屏,在没有触摸时,偶尔会检测到触摸,一般怎么处理?调整了下GT9147的配置参数,没多大效果。

网友A:
找触摸屏厂调吧

楼主:
百度了下,电容触摸屏受供电电源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触摸屏厂调吧

为何要找厂家?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厂家经验比你丰富,碰到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很多,说下现象说不定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你触摸屏的灵敏度偏高吧,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稳定性,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改善电源,要不就是降低点触摸屏灵敏度就解决了,我就碰到这问题,后来降低触摸屏灵敏度解决的

网友:
所以,工业上触摸都是流行电阻屏; 电容屏一干扰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触摸屏的灵敏度偏高吧,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稳定性,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改善电源,要不就是降低点触摸屏灵敏度就 ...

能说下降低触摸灵敏度,是哪个寄存器么?谢谢

网友C:
注意静电影响。  做好接地 接外壳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静电影响。  做好接地 接外壳等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触摸,偶尔会检测到触摸。百度的:电容屏失效的问题主要是:手指尖或屏幕表面积攒的静电达到了一定的量,使屏幕无法感知手指的触摸(也就是,手指摸上去,电容的电荷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触摸,偶尔会检测到触摸。百度的:电容屏失效的问题主要是:手指尖或屏幕表面积攒的静电 ...

很正常 ,我们的设备也出现了。 就是静电干扰。  处理好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