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上的灯是怎样实现同时呼吸显示的

楼主(2017-08-16):
晚上看到有些在建的高楼顶上有几盏灯在呼吸,它们之间的距离较远,但是它们能同时的呼吸,闪烁,它们是怎么做到同时呼吸的效果?无线?

网友:
用220V同步

网友:
灯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
航空避障灯把,那都是定时的

楼主:
用自身的定时器也会有误差吧。
220V 也没有特别的特征去表示开始和结束。

网友:
220V,过零检测.

网友:
同一批元件,同样的程序,同时上电,一晚上定时器的误差人眼看不出来。

网友:
同时上电是关键

网友A:
这个楼上呼吸灯是作用是什么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上呼吸灯是作用是什么 呀

飞机防撞灯,也叫高空障碍灯。好像是100米以上就必须装,亮度、频率都有规定。

网友:
很多地方要求高的用gps

网友:
用GPS 时间和脉冲来同步

网友:
去香港看过幻彩咏香江的都见识过。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低的场合就同时上电加220v过零信号校正,估计误差肯定会有,但骗过肉眼还是很容易的 ...

求教: 220v 脉冲怎样做同步?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220v通过过零信号同步。只保保证多个灯 在20ms 的周期来是同步的; 但是如果要球多个灯 同时1秒亮,1秒灭,怎样实现?貌似缺个秒同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零信号做时间基准

假设有2个灯,同时上电了。 开始他们是同步闪烁的(1秒亮。1秒灭)
如果使用中。其中一个灯重启了,那么是否再也同步不了?

网友:
用北京时间就可以,约定哪一秒亮,哪一秒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