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忙判断一下塑料外壳材质

楼主(2017-08-16):
预开发一款电子产品,不懂其中的塑料外壳材料,请坛内各位帮忙:
要求:黑色,半透明,不通电时隐约可见内部元件,通电后内部的LED数码管透过半透明外壳可清晰显示。
解剖过一款别的产品,也是采用类似半透明外壳,但搞不清材质,见下面参考图片。咨询过模具厂,他们推荐采用PC或ABS料,也有说用PC料加导光粉的。目前云里雾里,搞不懂,请各位懂行坛友给个意见,谢谢!

半透明外壳参考图片:

网友:
mark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PC ! 加适当透明红色粉!效果好的不通电时内部什么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 ! 加适当透明红色粉!效果好的不通电时内部什么也看不到!

谢谢回复!半透明是不是对模具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半透明是不是对模具要求比较高?

跟模具,没啥关系,ABS料混点合适的色粉,正常注塑工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半透明是不是对模具要求比较高?

跟模具没关系,跟材料有关系。这个模具厂应该很清楚的,很多仪表类外壳的显示部分,都是半透的,数码管一亮就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半透明是不是对模具要求比较高?

对模具要求没啥区别,只是注塑工艺上略有差异。

网友:
Pc和abs收缩率不一样,模具上略有区别。不过这是模具师傅控制的。

楼主:
谢谢,看来应该是PC料。
再问一下:PC料和ABS料注塑成型后,零件的价格哪个便宜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应该是PC料。
再问一下:PC料和ABS料注塑成型后,零件的价格哪个便宜些? ...

批量来说,两者价格差不多。
实际上最贵的就是开模费用和 开机费用
塑料颗粒价格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来说,两者价格差不多。
实际上最贵的就是开模费用和 开机费用
塑料颗粒价格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了 ...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批量来说,两者价格差不多。
实际上最贵的就是开模费用和 开机费用
塑料颗粒价格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了 ...

你这说法应该是说反了吧。量小的时候要看注塑厂方便,他做什么料你跟着做什么料,他可能会帮你做。量大的时候PC料要比ABS贵。不过,虽然上面很多人说ABS和PC与模具无关,其实是有关的,开模时模具师傅一定会问你用哪种材料。确定材料后他们会估算入水位置及开口大小。入水位置设计不好的话,注塑会出现注不满或是压力过大时脱不了模。一般情况下,注塑厂不会拿一个原来是做ABS的模具用PC料注塑。因为材料流动性不一样,可能要多调机也不一定能搞得好。

网友:
一般模具厂说的就很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说法应该是说反了吧。量小的时候要看注塑厂方便,他做什么料你跟着做什么料,他可能会帮你做。量大的 ...

对客户来说不需要在乎模具之间的差异,开模时候会根据材料确定相关注塑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