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购买渠道推荐

楼主(2017-08-16):
想买台示波器,
看之前大家推荐的安捷伦54622A,够用不错,想淘台二手的,不过好像没有合适的。

干脆买台新的,够用就好。
看来看去,选中keysight(原安捷伦)的DSOX1102G的。
100M 、带20M信号发生器、 还有一些常用的总线分析,这些已经够我日常使用的。

这个仪器应该在哪买比较靠谱?京东、淘宝也有卖,不过成交量寥寥无几。

网友:
官网最靠谱.

网友:
这类仪器没假货

网友:
网上问价格,然后到当地代理商那里告诉他们。一般都能做到。

网友A:
安捷伦的机器操作体验不如泰克的.用起来生不如死

网友:
假货没有 维修货 展示机 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B:
私信我  我给你发是德北京原厂销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私信我  我给你发是德北京原厂销售

私信发不了
高端示波器你能销售吗?

网友D:
若仅担心是否为正品的问题,可直接至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罗莎 Keysight 原厂购买即可。

网友:
LS搞笑,这种低端货一般都是代工的

网友:
低端的不如买普源了

网友E:
安捷伦的低端货是国内鼎阳代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的机器操作体验不如泰克的.用起来生不如死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推荐安捷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推荐安捷伦

中低端确实还是推荐泰克。

泰克就一个黑点:存储深度太垃圾。

至于低端安捷伦是不是代工,不了解,不敢乱发表见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推荐安捷伦

安捷伦低端的要比泰克参数厚道一点。建议你实际试试。安捷伦淘宝上有破解过带宽和选件的机器,自己用的话性价比高。还有一批机器是去年双11安捷伦搞活动,几块钱抢购的,现在也有人出货,比较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的机器操作体验不如泰克的.用起来生不如死

我觉得泰克太难用 而且不止一台泰克机器编码器出问题  机器连正反转都分不清楚
泰克示波器用过TDS1000系列、DPO2000系列、TDS3000系列
安捷伦示波器用过6000、7000、9000系列
我觉得安捷伦的按键和旋钮布局更加合理  泰克的经常找不到位置
所以还是各有各的特色  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私信发不了
高端示波器你能销售吗?

我不卖
今年我们从安捷伦买了一台16G的示波器  我给你的是原厂的销售
manyu.zhang@keysight.com
张曼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捷伦的低端货是国内鼎阳代工的。

安捷伦低端的是普源代工的,不过楼主发这款是安捷伦自己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卖
今年我们从安捷伦买了一台16G的示波器  我给你的是原厂的销售

某德的有些销售人员太不要脸
为了业绩,要抄我们仪器的序列号,拒绝后,直接翻脸.

楼主:
在官网的分销商上,选了一家在京东和淘宝都有电的分销商,
刚下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若仅担心是否为正品的问题,可直接至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罗莎 Keysight 原厂购买即可。

比较好奇,贵岛的搞电子的工程师,在当岛的地位和收入水平,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低端的要比泰克参数厚道一点。建议你实际试试。安捷伦淘宝上有破解过带宽和选件的机器,自己用的话 ...

以前的安捷伦那阵没赶上,不知道现在还有破解版本卖?

网友:
存储深度太垃圾,不到1m 波形根本无法拉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比较好奇,贵岛的搞电子的工程师,在当岛的地位和收入水平,大概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谢谢! ...

估计也就差不多,是依所在的城市区域,而职能更关键,在公司最低职等(非长与官)的正职硬件设计约是 4.4K 至 1.4W RMB / 月 吧?不含 PCB Layout!因专搞 PCB Layout 的小妹们也就 4.4K 至极限 7K RMB / 月 吧!
搞软件设计也同样分城市区域资历及职能等,约是 4.4K 至 3W RMB / 月 吧?综合所述只要是正职无论啥行业依 Z&F 目前规定都是 4.4K RMB / 月 起步,每周工时是 40 小时,再加三节金了不起再多 1 至 2 个月吧?!
无法细算,我说的是实领。多一些交通伙食津贴再扣劳健保与所得税等,加加减减的也就这样,另外就是今年起 Z&F 规定各行业不得超时工作,所谓超时就是每周工时超过 44 小时,一但抓到是要开罚业主很多钱滴。

网友(2017-09-22):
引用 网友B:
我不卖
今年我们从安捷伦买了一台16G的示波器  我给你的是原厂的销售

好名字。。。

网友:
恭喜楼主,这些低端型号可能就是普源代工的

网友H:
还有叫 张曼玉   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想收二手泰克TDS220或TDS210,这些老货应该不是普源代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叫 张曼玉   的。我也是醉了

说不定是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就差不多,是依所在的城市区域,而职能更关键,在公司最低职等(非长与官)的正职硬件设计约是 4.4K  ...

贵国才对。这边宣扬号称中国一部分,中国能收税,能派兵吗?自欺欺人的中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贵国才对。这边宣扬号称中国一部分,中国能收税,能派兵吗?自欺欺人的中国 ...

这......也还真是事实!呵呵~

网友:
以前安捷伦的低端产品是普源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