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调试STM32F405进入硬件错误,根据寄存器分析是何原因?

楼主(2017-08-16):
最近更新如下

经过添加终于使用上了错误处理函数,在此感谢这位开源的网友  sunnydragon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HardFault

printf输出问题所在位置如图

注:WIN7(32位) 系统居然打不开,作者的 addr2line.exe 软件,以至于没有进一步的查找问题所在

原出错图片

网友:
坐等高人回答,我就怕这种错误,总感觉无处下手

网友:
相关中断使能,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吗???

网友A:
可以参考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2723-1-1.html这个帖子,应该有帮助

网友:
看看ARM应用笔记AN209

网友:
看call stack,有一定几率可以定位引起问题的地方

楼主:
他那个是IAR下的,KEIL下汇编部分报错,无法使用

回复错了,看错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2723-1-1.html这个帖子,应该有帮助

经过添加终于使用上了错误处理函数,在此感谢这位开源的网友  sunnydragon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HardFault

printf输出问题所在位置如图

WIN7(32位) 系统居然打不开,作者的 addr2line.exe 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添加终于使用上了错误处理函数,在此感谢这位开源的网友  sunnydragon

https://www.amobbs.com/foru ...

现在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