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Gerber文件提交哪几个?

楼主(2017-08-17):
直接压缩全部生成的文件。 哪位用过,说一说。我以前直接提交 PCB.

网友:
这个站可以在线看GERBER,如果能显示板子样子,一般没问题,技术是共通的。
gerber-viewer.easyeda.com

网友:
我之前是提交这几个文件:*.art,*.drl,*.rou,art_param.txt,nc_param.txt,叠层结构说明.txt 。审核的时候没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最好由嘉里创说说,必须的文件是哪些,也想知道,以前都是提交一堆文件压缩成包的。

网友:
*.art
*.drl
ncdrill.log

网友:
顶层线路,阻焊,丝印
底层线路,阻焊,丝印
机械层
钻孔文件

每次都是这八个文件,审核没问题

网友:
生产PCB需要的gerber文件的清单是:1层/2层/3层/4层/6层等线路,底层或顶层/底层和顶层阻焊层、钻孔层、底层或顶层/底层和顶层字符层,外形层(外框与槽孔等)。

要做出来的内容,文件中不要隐藏;不要做出来的内容,文件中要删除,谢谢!

最不能出错的情况是:您那边提供转好了各层的正确的GERBER文件。

常规的PCB原文件不易出错的情况是:要做出来的帮正确的在文件里表示出来,要做出来的不要隐藏,不需要的全部帮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由嘉里创说说,必须的文件是哪些,也想知道,以前都是提交一堆文件压缩成包的。 ...

我也是这个意思,提供最少的文件。

网友:
钻孔:所有通孔层,包括槽孔层;
分孔图:孔径表最好不要在板内;
线路:几层板几层线路,多层板内层要有层区分;
阻焊:1.有些客户要走线开窗,要设计到阻层,别的层不理会。
        2.过孔是否开窗要处理好。因为是直接按文件做,不理会下单时选的“过孔工艺”.
字符:不要的字符隐藏不要导出.((最好加上外形,有益与层对齐。 外形:所无铜的槽或孔(圆环)都可以放此层

用GERBER好处 ,可以自己看下文件导出是否正确,也可以防止版本不一致,导出的资料与设计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