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数字隔离芯片。

楼主(2017-08-17):
最好是一个芯片多通道 的。

网友:
到ADI官网上面搜

网友:
这玩意都很贵,性价比高的就是光耦。

网友:
就目前來看,也就ADI的價格合適些,其他的沒發現合適的,價格還是很離譜的。
具體ADI搜。

网友A:
谈性价比还是光耦,ADI和TI都有

网友B:
tlp521性价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p521性价比不错

速度多少?

网友:
平心而论,ADI的iCoupler有点难符合多数普通应用场合所需的“性价比”,尤其现在主推的第3代用OOK技术来实现的磁隔(ADuMxxx,三位数字编号的)。
容隔价格最好的当属新华龙代理的Silicon Labs的Si8xxx,然后TI/Maxim的ISO7xxx,批量可以做到$0.2一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性价比还是光耦,ADI和TI都有

ADI木有光耦的,这是Avago(HP)/Toshiba以及台系Cocis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