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激光使用时的最大功率

楼主(2017-08-17):
在使用红外二极管的时候,二极管可以连续通过100mA的前向电流,但是我发瞬时脉冲可以通过800mA瞬时电流。瞬时功率足够大,但是平均功率小,这样红外二极管也不会损坏。

如果是激光二极管的话,可以这么操作吗?

比如一个5mW的二极管,工作电流大约40mA。 我可以发瞬时脉冲大电流来提高激光二极管瞬时功率吗?
还是激光二极管最大只能工作到某个功率值,比如7mW?

谢谢。

网友A:
可行!您这算是一般商家称为 超频 使用,用 Pluse 非 CW 的超规来操作。因为是已超规了,故注意散热的问题。另外也就只会发生光衰等用寿命较短等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您这算是一般商家称为 超频 使用,用 Pluse 非 CW 的超规来操作。因为是已超规了,故注意散热的问题 ...

多谢。
这个领域的名字好多啊,入门好难,今天又学到一个。

网友:
可以这样用,但CW的一般脉冲特性不是很好,有专门的QCW 和 pulse的

网友:
我记得是不行的,谐振腔有最大光功率密度限制,超过了会造成局部高温,破坏晶格结构,寿命快速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