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模块,突然上电就一直发乱码,无法编程!

楼主(2017-08-17):
ESP8266模块,突然上电就一直发乱码,无法再通过编程了!已经发现两次了。

网友:
ESP8266模块, 上datasheet,有EN pin否?

网友:
用74880的波特率看看发的什么

网友:
如楼上所说,找个能自定义波特率的串口调试助手设成74880看看。或者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检查后发现是GPIO2的脚位电位在上电时不正确,修改电路后就正常了,给你参考看看,要注意各脚位在上电时的电位一定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