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 如何打开SOCKET扩展支持?

楼主(2017-08-17):
WIN7 + WAMPSEVER环境
上网查说是去掉PHP.INI中的 extension=php_sockets.dll 这句话前边的注释即可打开SOCKET扩展支持,打开这个文件一看默认已经打开了
现在执行extension_loaded('sockets') 返回值为false,说明没有打开扩展库   在命令行模式下 输入 PHP -m 指令也看不到SOCKET支持 已经打开提示

请问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

网友:
wampserver似乎有图形的选项可以开socket吧

如果修改php.ini,有一个办法是把extension=后边改成一个明显不存在的.dll文件,重启,看一下是否报错(如果试图引用了不存在的.dll,则服务器会启动起来直接挂掉)

如果服务器没挂,则说明你改的php.ini不对劲,目录下可能有其他的php.ini才是你需要改的

网友:
phpinfo()检测一下,用的是哪个php.ini文件

楼主:
谢谢 在以上两位的帮助下 终于往下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