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中高速率数据如何边界或者中间对齐于输出时钟

楼主(2017-08-17):
如题,使用的是ALTERA TIMEQUEST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查了不少资料,ALTERA官方的,其他人写的,也没有做出来。希望朋友们给点帮助。代码如下
module op_test (
            iRST_N,
                                iCLK25M,
                                oData,
                                oCLK125M
                 );
input        iRST_N;
input        iCLK25M;
output [7:0] oData;
output       oCLK125M;

reg    [7:0] oData;

wire  CLK;

pll  u1(
              .areset(~iRST_N),
              .inclk0(iCLK25M),//INPUT CLOCK 25M
              .c0(oCLK125M),//OUTPUT CLOCK 125M
                        .c1(CLK)     //SYSTEM COCK  125M ,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oData <= 8'b0;
   else
      oData <= oData + 1'b1;  //how to assign this data to edge or centrel of output clock ???

end

endmodule

数据如何与时钟成边界对齐输出,和中间对齐输出。setpu slack 和 hold slack 最好差不多,这样比较平衡。 谢谢拉。

网友A:
我看你PLL输出两路都是125M的,那只要一路时钟延迟一个周期的相位并作为输出时钟,这样就可以保证时钟的上升沿正好在数据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PLL输出两路都是125M的,那只要一路时钟延迟一个周期的相位并作为输出时钟,这样就可以保证时钟的上 ...

这个不一定的吧?我发觉数据延迟至少4ns以上。如果把频率调到200M,那真对不齐了。

网友:
fpga的时钟管理器可以配置四个相位时钟,你选其中最合适的做输出打出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PLL输出两路都是125M的,那只要一路时钟延迟一个周期的相位并作为输出时钟,这样就可以保证时钟的上 ...

要延迟也是半个周期

网友C:
Timequest set_output_delay+pll相位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延迟也是半个周期

不好意思,是半个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半个周期

半个周期不就是倒相吗,用反相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equest set_output_delay+pll相位设置

pll移相是个技术活,移了好多次都不能收敛。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l移相是个技术活,移了好多次都不能收敛。

一定要设置timing constraints啊,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设置timing constraints啊,骚年

能否发一份已经约束好的ALTERA工程我参考下哦?

网友:
看quartus手册啊,骚年

楼主:
现在有个情况,如果保持时间余量为正,建立时间余量为负,可以使用输出时钟移相解决。在移相前必须锁定布局和布线么?
要是不锁定,移相后建立关系与保持关系发生变化,约束出来的未必是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个怎么解决哦?

网友:
时钟上升沿和数据变化边沿对齐,使用数据的时钟用DDR输出。
其它情况,移相的时钟用DDR输出。

同时增加Output的约束。

楼主:
换个问法吧,如果setup slack 为10.1 ns, hold slack为0.1ns. 如何调整setup slack与hold slack 各为5.1ns左右,即平衡两个SLACK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