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AM-E70,i.MX RT,3个高性能MCU比较

楼主(2017-08-17):
SAM-E70,已经量产
STM32H7,i.MX RT都在样品评估阶段

列出主要参数
型号        STM32H7        SAM-E70        i.MX RT
主频(MHZ)        400        300        600
FLASH        2M        4M        96K
RAM        1M        384K        512K

上传DS,i.MX RT没有DS ,只有宣传手册

楼主:
哦,忘记说基本的了,都是ARM CORTEX-M7内核

网友A:
预期价格呢?   这也是重要指标哦 哈哈

网友: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货好买,价格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期价格呢?   这也是重要指标哦 哈哈

预期价格,和用量有关,大家都懂,STM32H7官网参考价是$10

网友B:
目前,M7的定位有点鸡肋。频率低一点的可以使用M3和M4,再低一点可以使用M0,比M7便宜。
频率高一点可以使用ARM9、ARM-A5、ARM-A7和A9,裸奔与带系统皆可,且价格基本与M7持平或略低。
M7何以自处?

网友C:
M7应该是市场进一步细分的产物。ARM9、ARM-A5、ARM-A7和A9,还得有附属器件,如DRAM,Nandflash,整个硬件系统搭起来,还是比M7要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M7应该是市场进一步细分的产物。ARM9、ARM-A5、ARM-A7和A9,还得有附属器件,如DRAM,Nandflash,整个硬件 ...

能用到ARM9以上级别的应用,DRAM,Nandflash基本上都少不了,靠M7芯片内部的根本就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M7的定位有点鸡肋。频率低一点的可以使用M3和M4,再低一点可以使用M0,比M7便宜。
频率高一点可以使 ...

这个主频再往上发展没有什么意义了。400M的CM7和400M的ARM9,大多数人选择CM7是因为开发相对简单,LINUX发展了十几年了,但是开发环境还不友善。

楼主:
再往上就是CPU了,,这里讨论的是MCU,谢谢合作

网友:
确实ST学会一款MCU 可以从低端扩展到高端。400MHZ的ST比ARM9开发还简单,内置DSP,和FPGA组合优势很明显。

网友:
M7刚出现的时候我就说过,M7内核基本没有生存空间

M系列内核主要是低成本低功耗。到了M7所提供的性能级别,功耗已经不再是首要考虑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往上就是CPU了,,这里讨论的是MCU,谢谢合作

看楼主的SAME70已经量产,
请假楼主一个问题,手上有一个SAME70Q20的板子,
IAR使用SWD,在开始的时候可以烧写仿真,但断电后再上电提示

然后一直不能仿真、下载,CPU好像也不工作,什么原因,能指导一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SAME70已经量产,
请假楼主一个问题,手上有一个SAME70Q20的板子,
IAR使用SWD,在开始的时候可以 ...

我没具体开始搞某个MCU,我们现在评估阶段

楼主:
增加I.MX RT的几个宣传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具体开始搞某个MCU,我们现在评估阶段

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们产品已经用SAME70量产了

网友:
看数据  ,i.MX RT 优势明显!

网友E:
i.MX RT 要是有2M FLASH,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MX RT 要是有2M FLASH,就完美了。

这货,FLASH外置的,所以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FLASH外置的,所以便宜啊

有QSPI,搞个        SPI FLAHS也可以,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还是NXP把市场分析的精准,把推出的i.MX RT称为跨界处理器。事实正是如此,它的定位本来就是有争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7应该是市场进一步细分的产物。ARM9、ARM-A5、ARM-A7和A9,还得有附属器件,如DRAM,Nandflash,整个硬件 ...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设计简洁清爽!
最关键是价格还便宜!?RMB(0<?<40)。
这才是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 ...

nuc972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 ...

跑linux系统吗?还是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 ...

这个可是w级功耗啊。

网友H:
E70  产品已经量产 6W+,目前比较稳定,但是存在几个bug。
STM32H7  成本放不下来,最没有价格优势。
i.MXRT 600Mhz  加 1片SDRAM  一片SPI  比他家的A7都快50%以上。并且 电源超级简单,如果RT把 SDRAM 集成了,应用将会更广。
另外 linux 最新kernel 已经开始支持  MCU了,比如st的 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SAME70已经量产,
请假楼主一个问题,手上有一个SAME70Q20的板子,
IAR使用SWD,在开始的时候可以 ...

cpu 有一个擦除管脚 ,断电 将此管教连接到3.3, 上电20s,断开,擦除完成后,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跑linux系统吗?还是裸机?

我是裸机开发,运行个简单的rtos即可,开发环境IAR。
当单片机使,这运算和内存资源,真是酸爽。

网友I:
怎么可以没有ESP32-D2WD
240MHz双核,2M FLASH,520K RAM,WI-FI,蓝牙4.2,IIC,SPI,I2S,UART,PWM,DAC,ADC,ETH MAC。工业温度等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怎么可以没有ESP32-D2WD
240MHz双核,2M FLASH,520K RAM,WI-FI,蓝牙4.2,IIC,SPI,I2S,UART,PWM,DAC ...

简单应用 还挺合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裸机开发,运行个简单的rtos即可,开发环境IAR。
当单片机使,这运算和内存资源,真是酸爽。 ...

运算资源和内存是爽歪歪
不过我有个小疑问,如果厂家提供的源代码只有linux的 有什么办法把驱动搞成裸机的?
厂家不提供单独的驱动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单应用 还挺合适的。

性价比高的吓人,没有理由不喜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可以没有ESP32-D2WD
240MHz双核,2M FLASH,520K RAM,WI-FI,蓝牙4.2,IIC,SPI,I2S,UART,PWM,DAC ...

不是2M Flash,是2M SPI Flash,程序都在SRAM里面跑,,这和常规的区别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运算资源和内存是爽歪歪
不过我有个小疑问,如果厂家提供的源代码只有linux的 有什么办法把驱动搞成裸机 ...

驱动都自己写,厂商提供了裸机BSP代码,但别放心的用,可作为参考。
其实,即使那些厂商提供的linux bsp,也是包含一堆bug的,我是不敢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不是2M Flash,是2M SPI Flash,程序都在SRAM里面跑,,这和常规的区别很大

记得imx rt可以在spiflash中xip的,nxp从前就有这样的芯片;还有esp8266也是如此。
如果程序设计的讲究一点,可以把需要快速运行的代码放在片内tcm里,把慢速的代码放在spiflash里,这样就能充分挖掘性能和空间。
其片内tcm是哈佛总线结构的:就是相当于分离的DCache和ICach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驱动都自己写,厂商提供了裸机BSP代码,但别放心的用,可作为参考。
其实,即使那些厂商提供的linux bsp ...

由linux下驱动 自己改成裸机的会不会很麻烦,没搞过感觉没头绪,不知道难度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由linux下驱动 自己改成裸机的会不会很麻烦,没搞过感觉没头绪,不知道难度多大 ...

就对着文档和bsp代码,像单片机那样用就行了,不麻烦。
写程序跟lpc2220,nxp1766,stm32这些没多少区别。
就是因为arm9核,所以才能用mdk,iar这种熟悉好用的环境;
其它的就是外围设备而已,对着文档和代码,跟单片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imx rt可以在spiflash中xip的,nxp从前就有这样的芯片;还有esp8266也是如此。
如果程序设计的讲究一 ...

可是会慢很多,,我记得ST的片内Flash读接口是128位的,一次读128位,,
而SPI的要1位1位读,,速度差距几十倍。。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记得imx rt可以在spiflash中xip的,nxp从前就有这样的芯片;还有esp8266也是如此。
如果程序设计的讲究一 ...

STM32H7更猛,一次可以从Flash读256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J:
STM32H7更猛,一次可以从Flash读256位,,

对,速度是会慢一些,所以需要软件设计上进行分块设计;快速的放在ram执行,慢速的则留在flash里。
另:spi-flash有quad模式,是4位一个时钟的,且spi-flash时钟可以设置为50MHZ以上;这样一来速度也还凑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速度是会慢一些,所以需要软件设计上进行分块设计;快速的放在ram执行,慢速的则留在flash里。
另:s ...

请问你有跑GUI吗?感觉nuc972跑QT的话貌似内存也不太够。不知道您跑的什么GUI?

网友:
引用 网友H:
E70  产品已经量产 6W+,目前比较稳定,但是存在几个bug。
STM32H7  成本放不下来,最没有价格优势。
i.MXR ...

linux 最新kernel 已经开始支持  MCU了?             uclinux吧,uclinux早就有了,st官方有支持uclinux,但是I.MX 好像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有跑GUI吗?感觉nuc972跑QT的话貌似内存也不太够。不知道您跑的什么GUI? ...

用emwin库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emwin库就可以了

emwin不是有CRC校验吗?  不知道您用的什么版本 ?

网友:
没货啥都白搭

网友K:
引用 网友H:
E70  产品已经量产 6W+,目前比较稳定,但是存在几个bug。
STM32H7  成本放不下来,最没有价格优势。
i.MXR ...

mcu 没有mmu,怎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mcu 没有mmu,怎么支持?

https://www.kernel.org/  下载源码  可以看看。没有mmu ,也是可以不使用mmu运行的。
从目录里面\arch\arm   可以看到 常见的  mach-lpc18xx   mach-stm32  porting 代码。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emwin不是有CRC校验吗?  不知道您用的什么版本 ?

ST的发行版是有CRC校验的。另外,mdk自带的,NXP发行的,都没有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的发行版是有CRC校验的。另外,mdk自带的,NXP发行的,都没有校验。

奥奥,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可以没有ESP32-D2WD
240MHz双核,2M FLASH,520K RAM,WI-FI,蓝牙4.2,IIC,SPI,I2S,UART,PWM,DAC ...

不是CORTEX内核,不考虑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从 https://www.kernel.org/  下载源码  可以看看。没有mmu ,也是可以不使用mmu运行的。
从目录里面\arc ...

如果官方没有移植,移植到一个新的MCU 难度多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 ...

你这个方案不错性价比高,不过他的裸机驱动厂家封装得你ST就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方案不错性价比高,不过他的裸机驱动厂家封装得你ST就爽

稍微花点功夫,个把月就行了;该用的外围模块也就都用会了。
不过这是我用芯片的必经之路,自己实现和检验过的代码才用得放心,反正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M7的定位有点鸡肋。频率低一点的可以使用M3和M4,再低一点可以使用M0,比M7便宜。
频率高一点可以使 ...

如果算上a9这种处理器需要外ddr2/3之类,成本就不一样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 ...

什么应用场景,可靠性怎么样?网上说新塘的东西可靠性不怎么样,发热也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CORTEX内核,不考虑

程序开发根本感觉不到区别,又不是写汇编。

网友N:
引用 网友H:
E70  产品已经量产 6W+,目前比较稳定,但是存在几个bug。
STM32H7  成本放不下来,最没有价格优势。
i.MXR ...

看NXP的文档里,提到了内部集成DRAM的事了。但是网站上刚推出的版本,只有512K RAM,没有内置DRAM。啥时候内置DRAM了,果断转粉!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是2M Flash,是2M SPI Flash,程序都在SRAM里面跑,,这和常规的区别很大

您指的这个区别主要是集中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速度是会慢一些,所以需要软件设计上进行分块设计;快速的放在ram执行,慢速的则留在flash里。
另:s ...

NXP的文档里说,通过两个Cache缓存,命中率可以到95%以上。

网友:
如果系统盈利就差一个ddr 价格 那我建议还是用 国产芯片了全志 rk

网友:
便宜又好用 m7市场我认为 类似电机时实时性要求高的地方

网友:
跨界死的惨 就像当年polo。啥都能干啥都干不好

网友:
我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发展imx6ull系列 比如搞个单核双核4核兼容类似st策略 高配资源当低配来买 这样才有可能像335x那样热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您指的这个区别主要是集中在哪里?

我前面有说啊,比如STM32H7内嵌Flash接口是256位的,CPU一次能从Flash中取出256bit,再加上有16K数据Cache和16K程序Cache,CPU执行基本可以做到不等待

而SPI Flash就慢的多了,,就算是QSPI接口,一次也就读出4bit,,你CPU再快也得等着从SPI Flash中把程序和数据读回来

当然,你也可以上电就把所有程序读到片内SRAM中去,这样可以达到真正的0等待,但问题是ESP32一共也就520K RAM,又得装程序、又得装数据、还得装WIFI协议栈,,这样能装下的程序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不能把ESP32里面的SPI Flash跟STM32里面的Flash比较,,,如果做个比喻的话:SPI Flash就相当于电脑上的硬盘,而STM32里面那种Flash虽然不能随机写,但除此之外它更像是电脑里面的内存(挂在总线上、可直接寻址)

其实如果STM32不做片内Flash,而是像ESP32那样内封(或者外挂)一片SPI Flash,一样可以做到价格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么应用场景,可靠性怎么样?网上说新塘的东西可靠性不怎么样,发热也是一个大问题。 ...

芯片并不发热。不知道网上的说法是不是它们自身电源设计上有问题?
或者是nuc972不同于新塘其它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看NXP的文档里,提到了内部集成DRAM的事了。但是网站上刚推出的版本,只有512K RAM,没有内置DRAM。啥时 ...

已经 有计划了  估计在 2018 Q3.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官方没有移植,移植到一个新的MCU 难度多大?

这个还比较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速度是会慢一些,所以需要软件设计上进行分块设计;快速的放在ram执行,慢速的则留在flash里。
另:s ...

4线很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前面有说啊,比如STM32H7内嵌Flash接口是256位的,CPU一次能从Flash中取出256bit,再加上有16K数据Cac ...

说的有道理,回头我多关注一下ESP32在运行速度和SPI FLASH设计的考量。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用的nuc972是arm926ej-s内核,内置64MB的ram,主频300MHZ;做成板子,只要外接一片spiflash即可, ...

你外接多大的spiflash?我是外接的nandflash,跑的linux,开发包里,不带的驱动,我外包找人去写了,我画板子,驱动搞不定,只会配置下内核,制作镜像。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已经 有计划了  估计在 2018 Q3.

        NXP 就算是集成了DRAM 价格也搞不过新塘的972;    台湾佬在中端的CPU 走了低价路线; 有些人机界面应用,972价格完胜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你外接多大的spiflash?我是外接的nandflash,跑的linux,开发包里,不带的驱动,我外包找人去写了,我画 ...

用8MB的就行了。linux也能用spiflash,启动后反正都是在ram里执行,改用ramdisk作为根文件系统。
如果只会配置一下厂家提供的bsp然后make,是不算会用嵌入式linux的。嵌入式linux各厂商给的bsp都有
各种各样的bug,作为参考可以,做产品就不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P:
NXP 就算是集成了DRAM 价格也搞不过新塘的972;    台湾佬在中端的CPU 走了低价路线; 有些人机界面应用 ...

但是可靠性不一样啊。新唐的972研究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但是可靠性不一样啊。新唐的972研究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敢用。

发现有啥缺陷没? 972定位是工业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8MB的就行了。linux也能用spiflash,启动后反正都是在ram里执行,改用ramdisk作为根文件系统。
如果只 ...

硬着头皮搞了,有BUG再改。。。反正不用外挂DDR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cpu 有一个擦除管脚 ,断电 将此管教连接到3.3, 上电20s,断开,擦除完成后,应该就可以了。 ...

大神,刚刚用这个片子,很多问题搞不清,有点灯的工程没?发个参考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神,刚刚用这个片子,很多问题搞不清,有点灯的工程没?发个参考下

不能偷懒哦
atmel  官网 就有 例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能偷懒哦
atmel  官网 就有 例子啊

没有偷懒,
现在的官网填了邮件也没有收到邮件。
公司网络有屏蔽也就算了,难道家里的长城也不行?
现在的电脑是在消耗不起AT Studio ,想要MDK IAR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有偷懒,
现在的官网填了邮件也没有收到邮件。
公司网络有屏蔽也就算了,难道家里的长城也不行?

http://www.atmel.com/tools/samv7 ... ftware-package.aspx
这个是atmel官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http://www.atmel.com/tools/samv71-samv70-same70-sams70-software-package.aspx
这个是atmel官网。 ...

一样的,这个位置打开不下10次了,没有atmel账号,下载需要注册,用你的链接等到此时,新注册3个邮箱一样收到不到ATMEL的确认邮件。
你下载下来,用的什么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这个位置打开不下10次了,没有atmel账号,下载需要注册,用你的链接等到此时,新注册3个邮箱一样 ...

最好用公司邮箱注册,个人的通过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