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子装配线上用的电批,M3 螺丝

楼主(2017-08-17):
看JD 上,基本是充电的那种,没有竖直的那种。
宝上价格从几十到几千的都有,价格差的离谱

网友:
奇力速,无刷直流马达,扭力比较稳定,价格2k多点
一般的三五百元的也能用,如果用的频次不高,可以买

网友:
TECHNART ,SEHAN,NITTON,带实时监控,如力矩,转速,角度等等,就是价格有点狠。

网友A:
台系的价格适中,好帮手,奇力速之类还可以,可以去找下代理,全自动有的可以到1K左右。日系的价格比较贵了,当然扭力重复精度高,也很耐用。无刷有刷价格差距挺大。

网友:
淘宝60多的,用了几年了,要求没有那么高,扭力也能调。

网友:
楼上的高大上,我们厂用29元一支的,就是普通工厂用的,用的很欢快,批嘴要自己买进口的,原配的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系的价格适中,好帮手,奇力速之类还可以,可以去找下代理,全自动有的可以到1K左右。日系的价格比较贵了 ...

咸鱼买了一只  asa的, 后来一查才知道叫好帮手, 看模具做工让人感觉质量不错, 和几十块的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了一只  asa的, 后来一查才知道叫好帮手, 看模具做工让人感觉质量不错, 和几十块的不是一个档次 ...

日本的好握速 达威更贵质量更好,不过2手的也是几十上百,都是大厂流水线淘汰出来。
用那些几十元电批做产品的,应该都是小作坊吧,紧固工具都用不好,肯定不上量的。

网友:
60多的好用

网友C:
直插220的,有160的,有120的,都用好几年了,小批量,m3一年上5万颗左右吧,共有3个,目前还好用,头都是原来的,不过自己买了几个加长的

网友:
奇力速的儿子比速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插220的,有160的,有120的,都用好几年了,小批量,m3一年上5万颗左右吧,共有3个,目前还好用,头都是 ...

奇力速吗?有没型号

网友:
好握速,挺不错的。价格有点贵!

网友:
好帮手的不错,电子装配工厂用最多,富士康/纬创等等,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力速吗?有没型号

就在淘宝买的
用这个的确是可以提高效率
看了,已经过期产品了
不过搜一下,有很多一样的

网友(2019-08-28):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电批没有,我也在找

网友:
推荐 欧神800

我们做电子的,千万别搞大扭力的。

网友:
奇力速,力矩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