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能过ROHS吗

楼主(2017-08-17):
如题,选择无铅喷锡的或者沉金的工艺,能否过ROHS认证?

网友:
必须有这个要求

网友:
不然老外的产品怎么过ROHS认证

网友:
能, 一定能

网友A:
应该让他们提供SGS 和UL认证的报告,不是说能就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让他们提供SGS 和UL认证的报告,不是说能就能

嘉立创网站有ROHS报告下载,力创商城多数元器件也都有ROHS报告可提供。 刚刚做完一个ROHS, 测试一项是100块,整合一份报告也是100块。 所以还是直接测试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网站有ROHS报告下载,力创商城多数元器件也都有ROHS报告可提供。 刚刚做完一个ROHS, 测试一项是10 ...

? 做个ROHS这么便宜了?  仅仅是测试费用吧? 出报告至少+1000

网友:
www.amobbs.com/thread-5651066-1-1.html

楼主可以看这个帖

网友D:
环保:
只能普通环保,严格意义上的无卤素的环保达不到的哦。
普通环保下单,表面处理,需选 无铅锡 (后续焊接也需要用无铅的锡膏哦)

若是要求【RoHS认证】的,做不了哦,因除了不含铅外,还有其他几项要求不能含有;无卤素(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共6项物质。
ROHS指令明确了电子及电气设备中含有禁用物质(首批:Cd镉及其化合物、Pb铅及其化合物、Hg汞及其化合物、Cr6+六价铬化合物、PBBs多溴联苯、PBDEs多溴联苯醚)的不准在欧盟市场销售,并于2006年7月1日起强制执行。指令适用于工作电压不超过1000V AC以及1500V DC的所有产品和设备。
完全无卤素的要求达不到(因需要使用无卤素的板材及所有无卤素的原辅料还有包装等)

您要帮问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保:
只能普通环保,严格意义上的无卤素的环保达不到的哦。
普通环保下单,表面处理,需选 无铅锡 (后续 ...

不需要你们提供证书,我们自己做ROHS检测的时候可以过吗

网友:
可能过不了,并不是无卤素的板材,要特意去找无卤素的板材的才行。

楼主:
JLC 的SMT 能过吗?生产出来后,我们直接去检测机构检测的话

网友D:
PCB 的原板材是 有卤素的板材,没有使用 无卤素的板材,整体可能过不了RoHS。 整体完全无卤素的要求达不到(因严格上来说:需要全部使用无卤素的板材及所有无卤素的原辅料含包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 的原板材是 有卤素的板材,没有使用 无卤素的板材,整体可能过不了RoHS。 整体完全无卤素的要求达不到 ...

有客户做过这个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网站有ROHS报告下载,力创商城多数元器件也都有ROHS报告可提供。 刚刚做完一个ROHS, 测试一项是10 ...

测试一项是100块???   你确定吗?  是有资质的第三方测试机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 的原板材是 有卤素的板材,没有使用 无卤素的板材,整体可能过不了RoHS。 整体完全无卤素的要求达不到 ...

没来这里工作前,做过认证呢.能通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JLC 的SMT 能过吗?生产出来后,我们直接去检测机构检测的话

用的是无铅锡膏.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无铅锡膏. 可以的.

好,那就放心的做沉金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做个ROHS这么便宜了?  仅仅是测试费用吧? 出报告至少+1000

仅仅是一项材料100块。 一个电解电容他们能分出7项材料。 一个三极管分两项。
我们做的是无刷电机,带驱动板。 驱动板里他们挑了几项,没有每个零件做。加上电机的材料,总共40多项,价格是50项材料内,优惠价3500。

网友:
板材不行,但是有时候也能过的,锡膏用无卤的。

网友:
JLC能否提供这样板材证书,以及阻焊和丝印油墨的类似证书?

网友:
我们拿去第三方测试过rohs,好像板子没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