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信号工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7-08-17):
附近中是PT00放大后的波形和放大电路。加热块的220V加热导线和PT100的传感器线是一起连到加热铝块的。
试过PT100连接线用屏蔽线但是没什么效果,屏蔽线第一次用,不知道用法和线本身有没有问题。屏蔽线地线接了控制板的地线。
在控制板上用电阻直接替代PT100信号不会抖动,所以暂时认定干扰是从PT100引线传进来的。不知道怎么去掉这个干扰。

网友:
你这电路缺陷很多,咱们坛里有很好的方案,你找下

网友:
并个电容  100uf

网友:
前端的滤波都没有加  虽然是仪表放大器 但是前端还是需要滤波 AD620的手册里有相关电路,具体的滤波的值自己算一下,另外,电路板的走线很重要,是否单点接地?

网友:
工频干扰,可考虑软件滤波

网友(2017-09-27):
肯定可以从硬件上解决的

网友:
定时1ms采样一个,100个点取平均值。

网友(2017-11-16):
你的PT100是哪个牌子的,我的用着用着线就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