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的双PCL6045BL 八轴运动控制开发板原理图 PCB图

楼主(2017-08-17):
基于STM32F103ZET的双PCL6045BL 八轴运动控制开发板原理图 PCB图,采用了两颗PCL6045BL运动控制芯片,资料包含Protel DXP原理图,PCB图,schlib, Pcblib.

我没有代码,你们搞代码吧。这是原理图。作者说可以直接打板。有能力的试试

网友:
其实我现在不要啥东西,就要一颗能取代FPGA的芯片,受控式的发出频率,分辩率能做到16位以上或24位更好,频率能到1M或更高以上,同时具有8通道以上。
算法,无须芯片操作,自有主控来干。

网友:
那些IO口全引出了, 应该是神马开发板吧~~

网友:
谢谢你,虽然我也花58块钱买了

网友:
很可以,很好的学习资源

网友:
PCL6045BL的价格有点贵?图片是慧聪网的价格,在芯间没有查到。

8轴要两片,这价格都。。。FPGA都可以买片好的了,虽然开发难度上升

网友:
做电机控制大神很多啊

网友:
两颗PCL6045BL运动控制芯片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感觉价格好混乱,其实如果这种IC价格合适、供货正常的话,市场应该还是挺大的,可以降低运动控制方案的难度

哎?好像发现了个商机?

网友:
谢谢lz, 不知道能不能在jlc 做smt ,  我看看,可以的话我来打个板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