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呼吸灯变暗时抖动问题

楼主(2017-08-17):
各位大神、、我用PWM控制RGB灯做呼吸效果,结果在变暗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抖动的样子
PWM频率为800HZ
亮度刷新时间为20ms
PWM级数100级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调了好久了

网友A:
是的,pwm低脉宽时变暗会抖动,改成电流源吧

网友:
占空比多少?正常应该是空的时候灯亮吧。将占空比调大试试。还有把PWM频率也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pwm低脉宽时变暗会抖动,改成电流源吧

有好的恒流源方案推荐吗?我要驱动RGB三色灯珠,所以只需3通道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的恒流源方案推荐吗?我要驱动RGB三色灯珠,所以只需3通道就好

电阻是最便宜的恒流源。。。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5609-1-1.html
楼主,这里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