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800C 不检测卡,是为什么?

楼主(2017-08-17):
请教SIM800C 不检测卡,是为什么?
我试了两张卡,只有偶尔一次成功了。

1.我先是上电,
2.然后等1S,
3.再把PowerKey下拉1S,
4.然后再等5S
5然后再AT+CPIN?  模块回 ERROR

网友:
检查一下SIM卡电路,有没有虚焊

网友:
再等一段时间再检测
SIM卡封装是否正确
SIM卡是否插反
SIM卡数据线上的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sim卡座在过回流焊时很容易虚焊,你重新焊接一下那几个引脚试试

楼主:
神奇了,吃完饭来,就认卡了

网友A:
我直接用SIMCOM的GPRS模块,固件自己写。AT命令好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SIMCOM的GPRS模块,固件自己写。AT命令好烦。

EAT吗?  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AT吗?  有资料吗

SIMCOM868 GPRS+GPS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