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来科普一下矢量网络分析的用法及用处吧,多谢!

楼主(2017-08-17):
一直以来,没有接触过射频一类的,现在可能需要接触这方面的了,所以,上网转了一圈,明白了网分是一个了不起的仪器,但实在基础差,各位朋友,有了解的,有用过的,大家都说一下,讨论一下吧.在下也好有机会学习一下.
1.网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2.网分大约的用法.主要测量什么,都可以测量一些什么.
3.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代表性的机器.
下图中,是X宝上找到的比较便宜的矢量网络分析仪,不知对于一般的应用,比如针对2.4G以下的一些应用,足够了吗?
大家说说吧.

楼主:
现在正在网上,找资料慢慢学习,是块骨头啊.

网友:
也很感兴趣。
譬如,开发433MHz无线模块,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A:
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S参数的相关知识

网友B:
没有射频经验,不好玩,最多玩个S11,看看天线匹配如何。另外一直对这类简易的仪器持怀疑态度,速度,精度怎么样,坐等楼主试用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S参数的相关知识

现在在网上找了一大堆.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射频经验,不好玩,最多玩个S11,看看天线匹配如何。另外一直对这类简易的仪器持怀疑态度,速度,精度 ...

现在什么都不懂,不敢随便下手.哈哈.
我目的,最多是做做天线的匹配,元件网络的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什么都不懂,不敢随便下手.哈哈.
我目的,最多是做做天线的匹配,元件网络的匹配. ...

那要研究史密斯图圆了,其实也简单,做到知其然就行,不用做到知其所以然

网友C:
2000元的网分? 安捷伦的网分至少要十多万。

网友:
2000元?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元的网分? 安捷伦的网分至少要十多万。

上研究生的时候抱着20多万的安捷伦看无线频谱,毕业以后就没碰过了~~

网友: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拍怎么利用矢量分析仪调试无线芯片天线部分视频,我都愿意花钱买。

网友:
2000块的网分只能当玩具玩玩,网分很有用,不仅仅在射频领域,其实很多模电领域把电路看成黑盒用网分来看电路的频率特性可以发现很多问题

网友:
无线电,说的是dsb-sc fm那些东西么

网友:
一直不懂史密斯图,有没有好的资料来分享

网友D(2019-09-08):
我买的一千多的天线分析仪用起来真不错,精度不高但完全够用,便携性好,一般用都懒的开安捷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一千多的天线分析仪用起来真不错,精度不高但完全够用,便携性好,一般用都懒的开安捷伦 ...

什么型号?

网友:
好像是N1201SA+这个,用来测2.4G天线感觉挺好用的,拆过电路,用的是SA612混频,PLL信号用什么芯片忘了,SA612是500MHz的这里超频用,从测量效果与矢网比不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