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rotel 99SE快速过渡到Altium Designer 17?

楼主(2017-08-17):
目前一直用OrCAD Capture画原理图,生成网标后用Protel 99SE画PCB。

现在想用AD 17试试,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入门操作文档?我直接new一个PCB,也没有像Protel 99SE那样让我设置PCB的长宽啊!?

楼主:
找到PCB wizard了

网友:
来来来,我教你,不过我刚转没多久。
1、PCB边框可以单独设置,设置好以后,区域以内是黑色的,黑色以外是灰色的。
2、操作和99SE是一样的。
3、重点关注,RULE的各种设置。
4、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有原理图,但不再有网络表net 了,是直接从原理图更新到PCB了。

其它基本没了,你重点关注上面的第3点。

楼主:
我大概走了一遍,如果从OrCAD的网表过来的话,AD已经没有Protel 99SE的load nets了,而是从add library然后比较才能加载网表。

所以如果用OrCAD Capture画原理图,用AD感觉不方便,还是老老实实Protel 99SE吧,我主要就画四层板,足够应付了。

网友A:
AD和protel比 没增加多少功能,毛病多了无数,体积大了无数。四层板用protel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从99se转AD17半年 丝毫没感觉到质的飞跃。

网友B:
AD 做 就是新建 PCB 工程   然后给工程里面添加  原理图 + PCB   其他的东西几乎一样的  PCB边框黑色那个  可以自定义    推线功能比较实用
关闭在线DRC 速度会快一些
总体来说操作起来  还是AD 比99SE 好用一些  就是太臃肿

网友:
PADS,字数补丁

网友:
也刚从99转到ad,发现功能是要强点,就是太大了

网友:
差不多用的

网友:
画两块板子就都知道了

网友C:
一般机械1层画好板框,全选,快捷键 D S D,就可以了
AD确实比99好用,嫌大的话找下精简版,
我的电脑AD17.1.6启动超级慢

网友:
这几天在研究AD10的精简版,有难度,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 做 就是新建 PCB 工程   然后给工程里面添加  原理图 + PCB   其他的东西几乎一样的  PCB边框黑色那 ...

请问外框怎么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外框怎么定义?

PCB 界面  D  S  R

网友:
跨度油耗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CB 界面  D  S  R

这个实际加工的外形还是要使用keepout层来做吗?我看P命令最下边有专门的keep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界面  D  S  R

另外,画边沿弧时,怎样像99se那样动态显示两根弦线和圆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机械1层画好板框,全选,快捷键 D S D,就可以了
AD确实比99好用,嫌大的话找下精简版,
我的电脑AD17.1.6启 ...

请问使用true type字体打上去了汉子在做出来的板子上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使用true type字体打上去了汉子在做出来的板子上是否是正确的?

我没有做过带汉字的板
理论上只要你字体显示正常就能正常做出来,不放心的话可以发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实际加工的外形还是要使用keepout层来做吗?我看P命令最下边有专门的keepout ...

外形和孔槽建议画在机械1层,keepout层只用来禁止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做过带汉字的板
理论上只要你字体显示正常就能正常做出来,不放心的话可以发gerber ...

谢谢您
要是做LOGO怎么办?

网友:
本想试试AD17的,看起来还是用Eagle吧

网友:
操作上没有感觉到明显区别,快捷键都是一样的。RULE.规则功能复杂些了。

网友:
Ad等长,差分比protel好,作库还是习惯99,主要是用惯了,懒

网友:
建议新手先从6.9或者9.3/9.4开始。V10以后那就是一坨屎,bug太多了

网友:
99se画PCB,真是醉了。一条大河,有动力船不坐,非要游泳??从99SE用到AD17的负责的告诉你,与99接近的是AD6-AD13,从99SE过渡后,开始你不习惯,一周的时间,你还喜欢用99se,那就是学习进步能力几乎丧失了。工作效率上可以用汽车和自行车对比两者,请对号入座吧。
官方中文教程:http://techdocs.altium.com/cn/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261961

网友E(2017-11-17):
直接转cadence吧。反正你又用它画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转cadence吧。反正你又用它画原理图。

暂时protel 99se,功能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和protel比 没增加多少功能,毛病多了无数,体积大了无数。四层板用protel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从99se转AD ...

多屏会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