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p512的片子,老是停留在while(!(CRGFLG&0x08));

楼主(2017-08-17):
前面也加了多条nop();排除软件问题,别的板子烧录该程序是正常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根源

网友:
与0x08完了之后能等于0或不等于0,不会等于1

网友A:
CRGFLG&0x08的结果只有 0x08和0,不可能等于1的。

网友:
因为==优先级高于&啊……哈哈,不过这段代码bug真多

网友:
记不住优先级,可以用括号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GFLG&0x08的结果只有 0x08和0,不可能等于1的。

代码记错了.是while(!(CRGFLG&0x08));

楼主:
找到原因了,芯片电源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