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生态圈】fir滤波器四模式,不用FDAtool计算,非常强大!

楼主(2017-08-18):
eBox最新支持Fir滤波器,支持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四种模式。

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FDAtool计算参数表。自带了参数的计算工具。而且支持多种窗体RECTANGULAR, BARTLETT, HANNING, HAMMING, BLACKMAN
首先要感谢:http://www.labbookpages.co.uk/audio/firWindowing.html
这个库真是太好用了,网上看了各种代码,都觉得不太好,从GitHub上找到了一份代码,顺便找到了那个愿网址,看到这个代码后觉得非常厉害!果断移植。

            int kaiserWindowLength;
        float sampFreq = 1000;//采样率

        // Low and high pass filters
        float transFreq1 = 20;
        float transFreq2 = 70;

//设定滤波器特性,0.01:ripple;10: transition band width;sampFreq:采样率
    //该函数会根据前两个值得设定,计算出滤波器阶数。
        fir.calculateKaiserParams(0.01, 10, sampFreq, &kaiserWindowLength, &beta);
//根据生成的窗口长度,初始化一个自己想要的滤波器
//        float *lpf = fir.create1TransSinc(kaiserWindowLength, transFreq1, sampFreq, LOW_PASS);
        float *lpf = fir.create1TransSinc(kaiserWindowLength, transFreq1, sampFreq, HIGH_PASS);
//        float *lpf = fir.create2TransSinc(kaiserWindowLength, transFreq1,transFreq2, sampFreq, BAND_PASS);
//        float *lpf = fir.create2TransSinc(kaiserWindowLength, transFreq1,transFreq2, sampFreq, BAND_STOP);
        float *lpf_kaiser = fir.createKaiserWindow(lpf, NULL, kaiserWindowLength, beta);
    uart1.printf("kaiserWindowLength = %d\r\n",kaiserWindowLength);
    uart1.printf("beta = %d\r\n",beta);
//使用Kaiser Window数据设置滤波器的参数。
    fir.set(lpf_kaiser,kaiserWindowLength);

fir.calculateKaiserParams(0.01, 10, sampFreq, &kaiserWindowLength, &beta);

float *lpf_kaiser = fir.createKaiserWindow(lpf, NULL, kaiserWindowLength, beta);

生成一个信号
    for(int i = 0; i < LEN;i++)
        in_signal[i] =50 + 10.0*sin( 2*PI *50* i * 1e-3) + 10.0*sin( 2*PI *10* i * 1e-3)   ;

查看动态内存剩余量
    uart1.printf("mem : %d\r\n",ebox_get_free());

    start = micros();
    for(int i = 0; i < LEN; i++)
        out_signal[i] = fir.in(in_signal[i]);//将数据依次输入滤波器,同时将输出的数据保存
    end = micros();
    uart1.printf("micros per calculation = %0.1fus\r\n",(end - start)/1000.0);//计算当前滤波器的一次计算所需时间
    for(int i = 0; i < LEN; i++)
    {
        out_signal[i] = fir.in(in_signal[i]);
        uart1.printf("%d\t",in_signal[i]);   //打印输入数据
        uart1.printf("%d\t",out_signal[i]);   //打印输出数据
        uart1.println();
    }

将数据拷贝到Excel表格。做出图形。
高通滤波器输出结果
高于20Hz信号输出

低通滤波器输出结果
低于20Hz输出

带通滤波器
20Hz-70Hz之间的信号通过

带阻滤波器
20Hz-70Hz之间的信号不能通过

带阻滤波器
5Hz-70Hz之间的信号不能通过

关于内存占用量
内存占用量和滤波器所使用的阶数( 即kaiserWindowLength)的大小有关:
kaiserWindowLength = 225
mem : 3920bytes

kaiserWindowLength = 113
mem : 2128bytes

kaiserWindowLength = 76
mem : 1520bytes

优化后基本上内存占用量减少一半。

关于计算量

上传eBox_V2.0完整代码:
大家不要只记得下载哦,去GitHub点个star哦!

eBox最新代码请关注:
eBox_STM32F1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A:
这个硬件有要求吗,还是说51,stm32都可以实现

网友B:
超实用的滤波器算法。

这个是真的要给楼主1万个攒,这种东西,不要太爽。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它对MCU的计算速度和RAM的要求是多大。

网友:
楼主,打印出来的内存占用量和滤波时间忘记说啦

网友:
很6,太实用了这个

网友C:
这个非常好,不过还是硬件滤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件有要求吗,还是说51,stm32都可以实现

最好是STM32或者其他32位MCU,计算量不小。内存占用也挺大的。
FIR至少也得好几十阶,效果才会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实用的滤波器算法。

这个是真的要给楼主1万个攒,这种东西,不要太爽。

已经在更新在上面了。
这里内存和速度还可以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好,不过还是硬件滤波方便。

是的,能用硬件的还是用硬件。硬件做不到的时候可以用软件的

网友:
能不能1进1出?

网友:
看图形,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D:
谢谢分享。功能越来越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功能越来越强大。

嘿嘿,过两天再吧PID的整理下发上来

网友:
很不错, 感谢分享, 点个赞先。

网友E:
window性能比等波纹差远了

楼主:
是一进一出,但是有相位的平移

网友:
对pid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dow性能比等波纹差远了

等波纹的怎么弄?求样板数学不好,没弄过

网友F:
带阻的1mhz-2mhz怎么配置?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阻的1mhz-2mhz怎么配置?谢了

STM32F1干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波纹的怎么弄?求样板数学不好,没弄过

fdatool里可以选择,
算法也是公开的,
最早是在ieee发表的

网友G:
学习好算法以及实现算法的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好算法以及实现算法的好工具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啊

网友H:
这个滤波器,是用在  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滤波器,是用在  哪里的?

经典的数字滤波器,比如采集心电信号需要滤除50hz的干扰,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代替硬件的滤波器。使得硬件系统更好调试些

网友I:
看着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着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恩恩,还可以吧

网友J:
不错的滤波器,要是能对芯片速度能优化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的滤波器,要是能对芯片速度能优化就完美了

用dsp数学库会更快些

网友(2018-04-26):
这个FIR对我真有用

网友:
做这种库,基本上没什么用,当自己的练习

网友:
ebox生态圈,愿望不小啊!

网友:
FIR滤波用处多多,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做IIR的打算吗?

网友:
这个不错,在STM32上用一下,看样子很实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准备试一下。

网友(2018-08-31):
FIR滤波 强帖!
多谢分享!

网友:
MARK,程序滤波,先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一定得收藏了。

网友:
mark FIR滤波器

网友(2018-11-28):
软件滤波器,非常棒!

网友:
看了下 确实写的不错!!!!!1

网友(2020-11-27):
楼主有没有STM32F4的版本啊

网友:
还是matlab功能丰富,好用。
记得有个外国网站也是有滤波器交互式设计,很好用,最近说作者挂了,用不了了,在此向那个作者致敬!

网友:
这个非常不错,收藏了

网友(2021-11-02):
很有用滤波

网友:
C 语言的FIR滤波器,可惜楼主没有评估所需软件资源情况!

网友:
问问pid自整定使用效果,在温控上怎样?有没有测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