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器选择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18):
想要做一个51控制的俄罗斯方块的游戏要用到12864显示器,资料上写的是用AMPIRE的12864显示器,但是网上没有这个牌子的显示器了,有其他12864的显示器可以替代吗?引脚功能和参数会不会有差别?

网友:
这种屏逐渐被淘汰,现在7920控制的12864很多,或者使用OLED,小彩屏都很好,而且更有趣!

网友:
用 OLED 吧  绝对亮骚

网友:
正确连接对应的引脚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