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接整流电路不能关断?

楼主(2017-08-18):
电路图:

现象是不接后面的整流电路时,可以正常打开关断;
但是接了整流电路后,就无法关断。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整流后是否过零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整流后是否过零点不对了?

不确定啊
怎么测试零点时有没有电流

网友B:
你有真实接入整流后的负载后测试负载上的电压没有?
如果你只是测试了图中V+/V-间的电压,那肯定是有输出电压的,因为你的那个负载差不多是160K,太轻了或负载阻抗太大了,可控硅的漏电流及吸收电路C5-R14的电流,就足以在你的V+ V-端感应出你认为是导通的电压。
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测试的方法有问题。

网友C:
负载太轻,即使可控硅关断了,经过C5,R14也可以提供7MA左右电流

网友:
五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真实接入整流后的负载后测试负载上的电压没有?
如果你只是测试了图中V+/V-间的电压,那肯定是有输出电 ...

V+ V-后面接的是光耦,5MA的电流就可以驱动
如果是负载太轻了的原因,是否可以把吸收电路C5-R14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太轻,即使可控硅关断了,经过C5,R14也可以提供7MA左右电流

后级接光耦,7MA的电流也可以驱动了
理论上是否可以把吸收电路C5-R14去掉,降低关断时的电流?

楼主:
后级负载确实比较请,求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级负载确实比较请,求解决办法

这么小的负载,还是阻性,就不要用RC吸收了嘛
干脆,可控硅也不要了吧
直接光耦带就没问题吧

网友E:
吸收电路换成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负载,还是阻性,就不要用RC吸收了嘛
干脆,可控硅也不要了吧
直接光耦带就没问题吧

可控硅那部分已经是现成的东西了,控制220V通断,目前只能在后级想办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收电路换成压敏电阻

我试试看,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控硅那部分已经是现成的东西了,控制220V通断,目前只能在后级想办法处理 ...

拆掉RC很难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RC很难做到吗?

不去掉有没有办法

网友C:
这么轻的负载,最好是去掉RC,不去RC只能加假负载,在全桥前面并电阻,这样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轻的负载,最好是去掉RC,不去RC只能加假负载,在全桥前面并电阻,这样会增加功耗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轻的负载,最好是去掉RC,不去RC只能加假负载,在全桥前面并电阻,这样会增加功耗 ...

并接多大的功率电阻合适?

网友D:
先算算你的RC能提供多少电流,楼上有朋友说是7ma,应该差不多,然后就是你能容许的关断时的泄露电压,然后阻值就有了,然后根据导通正常输出220V,功率就有了,比如你的后面的电压为0,则最多允许1.2v,那么阻值大概170欧姆,大概需要不到300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算算你的RC能提供多少电流,楼上有朋友说是7ma,应该差不多,然后就是你能容许的关断时的泄露电压,然后 ...

后面的电压为0,则最多允许1.2v
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你那里不是有个全桥整流吗?再高二极管就导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里不是有个全桥整流吗?再高二极管就导通了啊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加上假负载后可以正常工作,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