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wd my cloud后面接4硬盘柜来扩展空间的吗?

楼主(2017-08-18):
上次跟风买了个wd my cloud 3T的个人云。。。各种工作资料备份,照片备份后,还剩不到1T空间。。。
正好最近换工作,手里剩余了几个1T硬盘,,有2.5的,有3.5寸的。。打算买个4盘位的硬盘柜。。然后接到wd my cloud后面去。。。相当于接了一个大u盘,,给wd扩展空间。

之前我在wd后面插8g的U盘,可以识别出来里面内容。不知道4盘位的这种硬盘组,查到后面是否能给识别出来??在操作之前先问下各位坛友。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会直接再买一个 wd cloud。已有硬板可以用来备份较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会直接再买一个 wd cloud。已有硬板可以用来备份较重要数据。 ...

太烧包了
不过4位的硬盘柜也不便宜接近600块。。但是最大可以接32T硬盘。wd就不行了。如果可以按楼主位我说的实现,我感觉也挺好的。家里几个旧硬盘都能利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烧包了
不过4位的硬盘柜也不便宜接近600块。。但是最大可以接32T硬盘。wd就不行了。如果可以按楼主位我 ...

恩, 我的想法是简单易用。 主要这玩意确实不贵,其他硬盘买根usb sata线共用,来备份就行了。不过你要是后面还会有大量的硬盘,那就另说了。

网友B:
插USB上速度很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USB上速度很慢的吧

我接在家里路由器上,平时传软件都是用客户端,电脑,手机。。手机还好,后台自动刷新,图片会自动备份。。
除非有大软件要拷贝,可能会慢,平时备份图片,速度足够了。

网友C:
USB速度慢,而且这样多级访问也不可靠

你既然打算搞,不如搞多一个独立的nas

用一个机箱+低功耗主板搭起来,装一个windows,方便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速度慢,而且这样多级访问也不可靠

你既然打算搞,不如搞多一个独立的nas

看到论坛有朋友这样操作的。自己搭建的。。。个人感觉太麻烦了而且专业性比较强。没时间折腾。。
我这种可靠性可能会差,但最简单。。

决定就这么干了,待会下单买硬盘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论坛有朋友这样操作的。自己搭建的。。。个人感觉太麻烦了而且专业性比较强。没时间折腾。。
我这种 ...

作为搞电子的,这个专业性强?

网友:
注意usb转SATA的兼容性和稳定性,我用rpi接USB硬盘作nas存小孩的动画片,用过4个硬盘盒,只要一个jm567的稳定,其他几个都是工作几天后出io错误,如果是重要数据还是不要用USB了

网友E:
速度慢可能说不上,它的usb口是3的,不过稳定性我保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数据必须使用raid5,raid6,否则硬盘一坏就只能后悔。

USB这种非常不可靠的连接方式,还是算了吧。 ...

电脑方面不是很懂这些raid。。
昨天到货了,usb是3.0的,直接接电脑拷贝,速度还可以。我插了四个硬盘,两两备份的,不会一下子都坏。除非倒霉,,电源坏了,一下子四个硬盘都烧毁了。。。
现在等新公司成立,弄好后,,在公司再弄个wd和这个硬盘阵列,相当于再备份一次。。应该算是比较保险了。。。只是没有raid那么方便,,隔一段时间,自己就拷贝一下得了。。。

但是WD cloud发现一个问题,,接上usb3.0的硬盘阵列后,家里的网络就不稳定了。。总是掉线,,应该还是有问题。。。之前接u盘还算稳定。。。
就把硬盘阵列当成大u盘来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搞电子的,这个专业性强?

术业有专攻,,还是有区别。。。
要不公司还要专门配个网管干嘛,,电子工程师全干了。。以前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也是什么都干,交换机,网络,oa系统配置,等等简单的还行。。复杂的还是专业人士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慢可能说不上,它的usb口是3的,不过稳定性我保留意见

昨天到货试了,,wd cloud接上usb3.0后,家里网络不稳定,总掉线,。
现在把硬盘阵列当大u盘使用,定期手动备份。

网友G:
网络怎么会受mycloud后面的usb影响,奇怪的现象,让我也试试,不过只有一个东芝的2t移动硬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络怎么会受mycloud后面的usb影响,奇怪的现象,让我也试试,不过只有一个东芝的2t移动硬盘盘 ...

不知道,我先把资料备份好,后面再查找问题试试。
这几天一直在拷贝资料,还没时间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络怎么会受mycloud后面的usb影响,奇怪的现象,让我也试试,不过只有一个东芝的2t移动硬盘盘 ...

今天有结论了,插上usb网络不好,目前判断是网线松动,
资料拷贝完毕,今天终于有时间试验一下,我楼主位的想法实现不了,或者说部分实现。。。

把硬盘阵列接到wd cloud背后的usb3.0,只能 硬盘阵列的第一个硬盘,下面三个识别不了。。。把第一个拔了,就一个都识别不了,,我最上面一个是1T的硬盘,再大知道能否识别。。

目前退而求其次了,把硬盘阵列当成u盘,定期自己手动备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