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主控内部Diskonchip2000电子盘复制求助。

楼主(2017-08-18):
一个和利时的DCS系统,备用主控模块故障,网上查到类似问题有内部存储器损坏的,说是更换并复制数据就好了。拆开发现内部有一个嵌入式计算机主板,使用的Ddiskonchip2000电子盘,那么问题来了,买到这个盘后,如何复制数据呢?

楼主:
照片在此:

网友A:
就当硬盘使用即可!最好是DOS系统用Ghost

网友:
这东西不容易坏吧

网友:
都坏了,数据就出不来了。

网友B:
如果电子盘没有坏的话,我朋友可以弄。

楼主:
给人修的,工厂开工急用,发外地处理肯定来不及了,淘宝有卖拆机带DOS系统的,是否可以购买直接上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当硬盘使用即可!最好是DOS系统用Ghost

然而这个盘还真就不能使用常规方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子盘没有坏的话,我朋友可以弄。

折腾到现在也没搞定,有你朋友联系方式吗?

网友:
找一个带dom接口的主板,接上显示器和键盘就可以复制了,实在不行看看串口能否连接到现有的系统,没有显卡的系统有的会使用串口代替屏幕输出,有一个软件叫remote联机试试,可以虚拟软盘的。怎么确定是电子票盘的问题,可以先找个硬盘复制上软件和系统试试。

网友:
U盘启动,GHOST复制到镜像文件,要选全盘复制,插上新的dom,U盘启动,再全盘恢复。

网友:
如果DOC本身坏了,是无解的吧?里面是程序
那个就是一个flash,只是接口做成了IDE,大概是这样,20年前折腾过,现在都不怎么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