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中频治疗仪,信号需要调制,有些疑问。

楼主(2017-08-18):
中频治疗仪技术在中国基本上比较成熟了,我初次接触,有些疑问,我先说下我的方案看是否可行,下图是我设想的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可行的话,我需要调节变压器输出的幅度来改变治疗强度,那么是调节载波信号的幅度还是调制信号的幅度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输出幅度通过功放来调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幅度通过功放来调节呀

功放是模拟芯片,用单片机不容易调节呀。

网友:
数字电位器就可以解决了啊

网友B:
DDS 多方便,MP3格式的

网友:
这种东西真的有疗效吗?估计让病人喝仙水的功效都比这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S 多方便,MP3格式的

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B:
找个广场舞音响,把喇叭线引出了接到升压变压器

调节音量,插卡播放---最炫名族风,比你那单调的波形调制方便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广场舞音响,把喇叭线引出了接到升压变压器

调节音量,插卡播放---最炫名族风,比你那单调的波形调 ...

最炫民族风是普通病房 建议您住老干部VIP病房 里面有专职DJ打碟  治疗一次 就是老蛤蟆都能变二八小伙 效果持续三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炫民族风是普通病房 建议您住老干部VIP病房 里面有专职DJ打碟  治疗一次 就是老蛤蟆都能变二八小伙 效 ...

您所说的是直接把喇叭换成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D:
楼主哪家公司呀?国内的中频治疗仪做这么高端了?
这功放的功率貌似有点大了啊,上百瓦了吧,会不会把人电坏?

网友E:
这个东西确实很成熟了,为啥还花这么长时间搞这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确实很成熟了,为啥还花这么长时间搞这个呀。

一个技术的成熟 只能说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家公司呀?国内的中频治疗仪做这么高端了?
这功放的功率貌似有点大了啊,上百瓦了吧,会不会把人电 ...

电疗这玩意,功率大了确实有点毛骨悚然。

网友E:
咱们两个以前是同行,说实话我们以前设计的比你这个还要复杂点。触摸显示这块单独用一个ARM然后通过CAN通讯与各个子功能模块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们两个以前是同行,说实话我们以前设计的比你这个还要复杂点。触摸显示这块单独用一个ARM然后通过CAN通讯 ...

能说下您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们两个以前是同行,说实话我们以前设计的比你这个还要复杂点。触摸显示这块单独用一个ARM然后通过CAN通讯 ...

做出来质量如何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讲讲吗?

你都用DA了,就在数字部分把载波、调制波乘好了再搞,都搞成模拟的再用模拟乘法器,调着不费劲啊。非线性啥的更不用说了。

这个思路就是DDS

网友:
M4级别甚至M3级别的单片机都有足够的资源直接完成这种活了,4khz载波过采样10倍也就80ks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都用DA了,就在数字部分把载波、调制波乘好了再搞,都搞成模拟的再用模拟乘法器,调着不费劲啊。非线性 ...

您的意思是直接在单片机里面算好,直接把数据给DA芯片,之后DA芯片就直接能输出调制好的波形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直接在单片机里面算好,直接把数据给DA芯片,之后DA芯片就直接能输出调制好的波形了吗? ...

是的,数字算乘法要比模拟简单太多

网友(2021-03-14):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直接在单片机里面算好,直接把数据给DA芯片,之后DA芯片就直接能输出调制好的波形了吗? ...

你好。你的中频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我最近也在研究。你的方案最终选择哪个啊。

网友:
使用数字电位器把输入2030的信号调节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