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和汇编互相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7-08-18):
各位大大好
我现在有一个宏是在C中定义的
#define TEST_DEFINE    1

现在工程里面内嵌了一段汇编程序,那么我想在这个汇编函数内调用这个宏定义该如何操作?
_ASM test()
{
        IMPORT TEST_DEFINE
        R0 = TEST_DEFINE
}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嵌入式汇编(在C源代码里面插入一段汇编),那么其实宏是可以直接用的,因为宏就是文字替换而已。

当你编译代码的时候,首先开始的是预编译,这个阶段就是处理各种宏,文件包含(include),条件编译(#ifdef #else之类的)。
在预编译之后,所有的宏都已经被替换成对应的文本内容了。然后才是正常的编译。

所以,你在嵌入式汇编里面用宏,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字替换工作,如果编译出现问题,那么首先要检查,你本身替代
过去的内容,放在那里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怀疑是不是宏的问题。总之记住,宏不参与正式的编译。

所以,你也不需要用什么 IMPORT 之类的东西

网友:
大师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嵌入式汇编(在C源代码里面插入一段汇编),那么其实宏是可以直接用的,因为宏就是文字替换而 ...

我试了一下哦,在编译器内调用宏的话还是报错,把宏改为数字就可以正常编译:

#define TEST_DEFINE  1
_ASM test()
{

        R0 = TEST_DEFINE
}
编译器报错:TEST_DEFINE 无法识别
_ASM test()
{

        R0 = 1
}
可以正常被编译。

楼主:
更正一下:
#define TEST_DEFINE  0X1000UL
_ASM test()
{

        R0 = TEST_DEFINE
}
这样会报错,把1000UL后面的UL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
#define TEST_DEFINE  0X1000UL
_ASM test()

UL是C语言的规范, 汇编没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
#define TEST_DEFINE  0X1000UL
_ASM test()

因为是纯文字替换啊……6楼已经把原因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