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新手问下关于官方固件库中IO函数中Port形参的含义

楼主(2017-08-18):
#define LPC_GPIO0_BASE            0x2009C000
#define LPC_GPIO1_BASE            0x2009C020
#define LPC_GPIO2_BASE            0x2009C040
#define LPC_GPIO3_BASE            0x20098060
#define LPC_GPIO4_BASE            0x2009C080

typedef enum {
        GPIOINT_PORT0,             /*!< GPIO PORT 0 */
        GPIOINT_PORT2 = 2          /*!< GPIO PORT 2 */
}LPC_GPIOINT_PORT_T;

#define LPC_GPIO                  ((LPC_GPIO_T             *) LPC_GPIO0_BASE)
#define LPC_GPIOINT               ((LPC_GPIOINT_T          *) LPC_GPIOINT_BASE)

#define GPIO_INTERRUPT_PIN     17        /* GPIO pin number mapped to interrupt */
#define GPIO_INTERRUPT_PORT    GPIOINT_PORT0        /* GPIO port number mapped to interrupt */

int main(void)
{
        /* Generic Initialization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Board_Init calls Chip_GPIO_Init and enables GPIO clock if needed,
           Chip_GPIO_Init is not called again */
        Board_Init();
        Board_LED_Set(0, false);

        /* Configure GPIO interrupt pin as input */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 GPIO_INTERRUPT_PORT, GPIO_INTERRUPT_PIN);

        /* Configure the GPIO interrupt */
        Chip_GPIOINT_SetIntFalling(LPC_GPIOINT, GPIO_INTERRUPT_PORT, 1 << GPIO_INTERRUPT_PIN);

        /* Enable interrupt in the NVIC */
        NVIC_ClearPendingIRQ(GPIO_INTERRUPT_NVIC_NAME);
        NVIC_EnableIRQ(GPIO_INTERRUPT_NVIC_NAME);

        /* Wait for interrupts - LED will toggle on each wakeup event */
        while (1) {
                __WFI();
        }

        return 0;
}

不太明白这个函数中 形参 port的具体定义,一开始以为是P0~P4,但是看到enum里面只有 0和2,,瞬间傻了,不知道这个Port是干嘛的,而且这个Port形参每个IO口程序里面都有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GPIO_SetPinDIRInput(LPC_GPIO_T *pGPIO, uint8_t port, uint8_t pin)
{
        pGPIO[port].DIR &= ~(1UL << pin);
}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GPIOINT_SetIntFalling(LPC_GPIOINT_T *pGPIOINT, LPC_GPIOINT_PORT_T port, uint32_t pins)
{
        if (port == GPIOINT_PORT0) {
                pGPIOINT->IO0.ENF = pins;
        } else {
                pGPIOINT->IO2.ENF = pins;
        }
}

网友A:
Chip_GPIO  和 Chip_GPIOINT  ,你觉得这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_GPIO  和 Chip_GPIOINT  ,你觉得这是一样的吗?

我知道不一样,就像知道这个 port定义,前面 GPIO0 、GPIO1、GPIO2都有宏定义了,只求点破

网友B:
GPIO具有中断功能的PORT。
看看GPIO中断那部分。

网友:
看手册啊,里面的管脚配置表不是有port0和port2啥的吗?一般PIN都是0~31(数据位),然后分组成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具有中断功能的PORT。
看看GPIO中断那部分。

他那两个函数的形参定义的不同 一个是 uint8 ,一个 是enum,调用同一个实参猜测是巧合,如果不用中断,这个port到底是哪个,他的每个关于io口的函数都有形参port

网友:
你说的只是0 和 2,这部分是引脚中断的定义,你去看看Datasheet,是不是其它port没有中断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两个函数的形参定义的不同 一个是 uint8 ,一个 是enum,调用同一个实参猜测是巧合,如果不用中断, ...

我看后面两个函数,实参不一样啊。

楼主: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GPIO_SetPinState(LPC_GPIO_T *pGPIO, uint8_t port, uint8_t pin, bool setting)
{
        if (setting) {        /* Set Port */
                pGPIO[port].SET |= 1UL << pin;
        }
        else {        /* Clear Port */
                pGPIO[port].CLR |= 1UL << pin;
        }
}

STATIC INLINE bool Chip_GPIO_GetPinState(LPC_GPIO_T *pGPIO, uint8_t port, uint8_t pin)
{
        return (bool) ((pGPIO[port].PIN >> pin) & 1);
}

网友:
建议用个好点编辑器看代码。另外把问题好好描述一下,前后一致,方便别人给你解答。为啥不直接用寄存器操作,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