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波形异常分析,高手进!

楼主(2017-08-18):
我现在用单片机与一个SPI传感器通讯,用的是硬件SPI接口,波形一点奇怪,就是从机的SDO一直无数据传给我,现在就卡壳在这里了,希望各位同行帮忙分析分析!

问题已解决!

芯片工作需要2个电压,spi通讯  SDO无波形反馈是由于其中1个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希望同行在遇到这个问题可以有所参考吧!

楼主:
粉红色的就是  传感器的SDO引脚 传给我的波形!

楼主:
目前照我的分析有以下几点:
1,传感器芯片不正常工作;
2,单片机的SPI引脚未配置正确,可能被复用了;
3,时序不对,芯片与我单片机的通讯未达到同步【我用的查询方式进行的写入和读取】;
4  ...5...6...
希望各位同行帮忙补充

网友A:
我去银行ATM机准备弄个100W出来,但是ATM机一直不吐钱出来,求解

网友:
你贴这样的波形  神仙能帮你~~~
1、波形为什么不展开  看一个byte的读写就行
2、slave是什么设备?纯spi  还是基于spi封装的其它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银行ATM机准备弄个100W出来,但是ATM机一直不吐钱出来,求解

就服你。。。。。

网友:
spi四种模式都试试,另外对照传感器芯片手册的波形对比区别,看看时钟是不是太高了,看看cs脚有没有置低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按你当前波形猜想,你可能是先发一串波形,再等传感器给你。我猜你先发,传感器在下一次CS会给你数据,结果呢失望了是吧,如果传感器就是这样工作,那你只要在每个CS对要发CLK,因为SPI从机需要主机给时钟才能同步通讯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一点,我甚至都没有看明白,那个设备工作在主模式,包括SPI配置、时钟极性、

网友:
一看楼主提供的信息,就知道必挨批了。不提供足够的信息人家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B:
最近处理过一个SPI通讯问题,最后查明SPI从机电源轨上电慢,导致错过了主机发送的初始化配置命令,导致后续操作均无反应。。。。。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示波器的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好白菜都被那什么给拱了?

网友:
要认从机给你数据,主机得发时钟数据给从机。实现就比如发0xFFFF

网友:
看示波器的图猜想楼主应该发clock了(绿色cs,黄色MOSI,蓝色clock),楼主检查一下时序吧,对照着传感器的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波

+1!真的好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处理过一个SPI通讯问题,最后查明SPI从机电源轨上电慢,导致错过了主机发送的初始化配置命令,导致后续 ...

那个是从机复位问题吧?就是从机复位电路是RC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不能快速复位, 吧复位信号改成IO控制或者专用的复位芯片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从机复位问题吧?就是从机复位电路是RC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不能快速复位, 吧复位信号改成IO控制 ...

从机专门有个电源,可以控制供电与否的,电容太大,上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机专门有个电源,可以控制供电与否的,电容太大,上电慢

噢噢,这样,和以前那个遇到的问题还是不一样,

网友:
示波器看着不错

网友:
估计蓝色是CLK,黄色是MOSI,先数数每个CS有多少个CLK,然后看每个CLK对应的MOSI是否跟文档上的要求一致。
目测每个CS的MOSI数据位数跟CLK个数不一致,因为后面大部分数据都是0xFF。

楼主:
  解决了,是传感器没工作,又一个电压不正常,导致flault引脚一直拉高。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图呢?好像举报你 哈哈

网友:
楼主似乎要等到被封ID吗?竟敢把图片给撤掉了。你这样让后面回复都没法看了,第一次进来看的人一脸蒙逼。赶快去看看论坛规则!!!!

楼主:
1L的图片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