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AC/DC模块,输入AC220V,12V输出20W,其他性能无要求

楼主(2017-08-18):
求推荐一个AC/DC模块,输入AC220V,12V输出20W,其他性能指标无要求,可用就行。因为后面还有几级降压。谢谢先

网友A:
淘宝上多了去啊,不差钱就明纬,金升阳,预算有限就随便买,敢打自己品牌的都还行,不要买那种冒牌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多了去啊,不差钱就明纬,金升阳,预算有限就随便买,敢打自己品牌的都还行,不要买那种冒牌货就行。 ...

金升阳的没有合适的,有个给充电桩做的,没有胶封。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多了去啊,不差钱就明纬,金升阳,预算有限就随便买,敢打自己品牌的都还行,不要买那种冒牌货就行。 ...

要类似这种的,焊接到PCB上。。。220VAC输入的

网友B:
淘宝上的货很多是品质不行的,我搞了几家的样品,要么是用比较次的料,要么安全间距都不够。暂时用是可以,长时间用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货很多是品质不行的,我搞了几家的样品,要么是用比较次的料,要么安全间距都不够。暂时用是可以, ...

是啊,,所以要找个靠谱点的厂家

网友C:
不差钱用朝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用朝阳电源

看着挺nb的样子

但是没发现pcb焊接的那种的

网友:
LH25-13B12

楼主:
大家看看这家的如何?北京伟仕天成的

楼主:
谢谢啦。。

昨晚我先选择了输出电压,最后就一个产品。刚把这个选项去掉,直接选择20W就出来了

网友D:
隔离,保护,防雷这些也不要求?

网友E:
这个25块,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保护,防雷这些也不要求?

防雷就不需要了,在室内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25块,楼主可以看看

看着不错,我先瞧瞧

网友F:
用过类似的,特别是体积小的,故障率有点高,一旦有问题沒法改进,厂家最多坏几个,补几个,无耐最后自已做,没有效率什么的要求,自己做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类似的,特别是体积小的,故障率有点高,一旦有问题沒法改进,厂家最多坏几个,补几个,无耐最后自已做 ...

谢谢分享经验啦

网友G(2017-11-30):
引用 网友F:
用过类似的,特别是体积小的,故障率有点高,一旦有问题沒法改进,厂家最多坏几个,补几个,无耐最后自已做 ...

兄弟,13楼的电源模块质量怎么样,能批量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13楼的电源模块质量怎么样,能批量用吗?

实际产品,我们自己做的,没有灌封。    这小模块就像手机的充电器,整流好的,价格便宜不了。所以空间够,就尽量选择大的

网友H:
这种小功率的反激方案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楼主如果有点量,可以自己直接做板子上了,按照官方给的电路和参数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功率的反激方案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楼主如果有点量,可以自己直接做板子上了,按照官方给的电路和参 ...

大师,帮忙推荐一款性能可靠、性价比好的方案啊,正负12V、6W左右,用在不易更换的产品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际产品,我们自己做的,没有灌封。    这小模块就像手机的充电器,整流好的,价格便宜不了。所以空间够 ...

空间不够啊,我手上有个样板用的是TNY2850G,P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帮忙推荐一款性能可靠、性价比好的方案啊,正负12V、6W左右,用在不易更换的产品上的。 ...

我看到朋友的产品都是这样干的,这种很小功率的,他们都是抄别人的,

网友:
13楼的我在用,老版本的偶尔会有坏的。返厂说是设计有点问题。现在已经换了新的设计了,已经采购了一些。看看长期使用如何吧,特点:体积小  价格合适  金属壳

网友(2018-01-25):
用的是什么方案,哪位大侠透露下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模块,一些路由器电源质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模块,一些路由器电源质量也不错

要集成到PCB板子上的,所以需要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集成到PCB板子上的,所以需要模块

25的那个我也用过,其他功能不考虑,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