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吸收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

楼主(2017-08-18):
最近用US79做了一个直流电机,就是霍尔输出端直接接两组线圈,老化一段时间,十个电机有九个是是霍尔损坏了,用示波器一看,发现开关电时,线圈的反电动势40V,远远超出霍尔的承受电压,用了稳压管钳位,也无法完全吸收掉。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完全吸收电机的反电动势啊!!求教!!!!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刹车电阻,或者用电池,或者大功率TVS

网友:
霍尔芯片的电源引脚和I输出引脚串联一个小电阻(小于100欧)试试。
也可以在电机线圈两端并联压敏电阻抑制一下试试

网友:
电机线圈两端并联快恢复二极管即可

网友:
听起来像是CPU风扇

网友B:
线圈对地接RC,电容用电解电容。US79规格书应该有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对地接RC,电容用电解电容。US79规格书应该有建议吧!

你的回答不错啊!看来你也用了不少US79,多谢谢!!

网友:
用LC滤波试试呵呵

网友(2017-11-06):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不错啊!看来你也用了不少US79,多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伺服驱动器的做法是:1.增加母线电容容量,2.增加制动电阻和制动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刹车电阻,或者用电池,或者大功率TVS

你的方法都试过,可行。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