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里if else 和 a = b ?e1 :e2选择语句有何区别 ?

楼主(2017-08-19):
verilog 里if  else  和  a = b ?e1 :e2选择语句有何区别 ?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可以看一下综合后的RTL图或技术图,没有区别。

网友:
好像是组合和时序的区别吧,记不清了

网友A:
( a = b) ?e1 :e2 可以直接用在线定义上 ,不需要经过alywas@块,这样也就不会生成触发器
if else 则过程需要生成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a = b) ?e1 :e2 可以直接用在线定义上 ,不需要经过alywas@块,这样也就不会生成触发器
if else 则过程 ...

不一定会生成触发器吧...

always @ (*)
begin
        if(a=b)
                out = e1;
        else
                out = e2;
end

网友:
看各个厂商的综合策略了,这么简单的逻辑差别应该不会很大
如果是组合逻辑的话  if else 和 xx?1:b 综合结果很可能都是选择器
可以用quartus 或者 ISE 或者diamond 综合一下看生成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会生成触发器吧...

always @ (*)

是的  这个组合逻辑不会用到触发器,

网友:
后者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疑似有bug(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性),

具体来说就是在?:中直接这样用$signed
(1'b1) ? ($signed(mux_b) >>> mux_a[4:0]) : 33'h0

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结果
参考这个,我当时搞了半天,最后别人告诉窝不能这样做……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onal-expressio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