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sys@(clk)下If else 是一个时钟完成的吧 ?

楼主(2017-08-19):
alwasys@(clk)下If else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aclr)
begin
if(aclr)
    。。。
else if
    。。。
    。。。

是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的吧 ?

网友:
是的,楼主还想问啥

网友:
不要用程序语句按顺序执行的思想来看,这里没只有逻辑的先后判断,没有时间上的先后

网友:
若不确定,点击菜单Tools->RTL Viewer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