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楼主(2017-08-19):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网友A:
低通滤波、滤波、再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滤波、再滤波。。。

不是用带通吗

网友:
先隔直过去滤波,或者最后隔直,应该都无所谓啦,看最后需要的直流电平。

网友B:
谐振选频最好

网友:
低通滤波

网友:
买个开关电容滤波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振选频最好

谐振会升压的

网友C:
使用低通滤波,三次五次七次以上的谐波全部滤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低通滤波,三次五次七次以上的谐波全部滤掉。

楼主会问在哪买这样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会问在哪买这样低通

低通应该是用运放搭建

网友:
帶通滤波

网友:
若只要 1KHz 那用 4066 的 PLL 与 VCO 就可生成了,但相位无法相同。
而 PLL 的 Low Pass 直接影响 VCO 产生的正弦波追随的速度与抖动率。

网友:
有源多阶滤波没问题的

网友E:
以前用过的一个电路,当时好像是十几K的方波转正弦波,这个是单电源供电的,记得还有个双电源供电的,找了一下没找到,不过和这个差不太多,具体参数就调整那几个电阻电容,楼主可以仿真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的一个电路,当时好像是十几K的方波转正弦波,这个是单电源供电的,记得还有个双电源供电的,找了 ...

这个后级是个butterworth滤波器吧

网友:
用icl8038类的函数发生器的片子直接转。

网友F(2017-11-13):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的一个电路,当时好像是十几K的方波转正弦波,这个是单电源供电的,记得还有个双电源供电的,找了 ...

前端的一阶+后端的二阶,总共三阶,三次谐波恐怕滤不干净,实在不行就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吧,美信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端的一阶+后端的二阶,总共三阶,三次谐波恐怕滤不干净,实在不行就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吧,美信有芯片 ...

额,要求不高的场合应该是可以用了,直接的芯片方案价格要高不少,性价比未必划得来。

网友:
AD9854能直接输出正弦波

网友:
带通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单片机了 为毛不PWM  然后 RC 成正弦波?  或者外挂一个 波形发生IC?

网友:
楼上教滤波的,最终出来效果肯定不会好。本来高次就多,毛刺多,出来幅度还小

应该按24楼说的,应该用PWM做DAC ,1K的正弦波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网友:
使用文氏电桥产生1KHz正弦波,再由单片机1KHz方波强行同步。(图示文氏电桥是5KHz输出,供参考)

网友:
看完第一反应就是输入到PLL里面,用锁相环跟踪产生同频正弦

网友:
这个图右上蓝色框内的滤波电路挺好用的,不过这个输入是PWM。出来的正弦波很光滑。

网友:
赞同24楼,25楼。

网友(2018-07-09):
只考虑转换的话,方波经ADC采集成数据,然后FFT,在频域去除所有基频的整数倍信号,然后作IFFT,再经DAC输出,RC滤波后即可;如果考虑生成就要稍简单一点,直接DMA查表将数据送往DA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