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明头文件中有此符号定义,编译时却显示找不到?

楼主(2017-08-19):
嗯,那个, 我用keil5.1,arm gcc编译器 mirco-lib进行了勾选

然后编译的时候显示a.c文件编译后的a.o文件里引用的符号,姑且叫FOO吧,不存在。这
个东西其实是个结构体的。

然后我就下意识的去.c文件找了。

结果奇葩的是,这个对应的.c文件里根本没有用到这个符号FOO……呃,,

然后我在搜索工具里面搜索整个工程,发现FOO在多处被引用,其中一处在
a.c的包含的头文件bc.h里面。

然后我就打开bc.h,发现里面对FOO的原型进行了定义,形式如下:

typedef   struct
    {
        ...
    } FOO_t

然后后面有一处是

        FOO_t FOO;

其它还有好几处引用……但是都看不出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照道理来说,应当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只要一
编译,就显示a.o里面引用的符号FOO找不到。

这个……我觉得好无语……大家能不能想到可能的原因?我总结罗列下一个个去试,排除法,,

最后弱弱问下,我好久没来,大家想我了没有呼呼^_^

网友:
原来习学发开还在,好久没见发帖了。
楼下帮忙解决问题。

楼主:
队形???

不行不行,坚决打破!我是来问问题的,不是当坛红~~

网友:
我记得是屏蔽你的呀,怎么现在能看到了。

网友:
有来一水

网友:
习学发开重回江湖,可喜可贺。

网友:
习学发开来了,楼下给你解决。

网友:
Try
typedef   struct   tag_FOO_t
    {
    } FOO_t

网友A:
把后面定义放了c文件试试

网友:
嗨美女好久没看到你了,不是说每个.C的背后都有个.H吗?要不你偷个懒把bc.h包含进去

网友:
习学发开来了,等着楼下的解释!

网友:
原来习学发开还在,以为弃坛了

网友B:
再bc.h中直接定义了一个变量FOO_t FOO?这样不妥吧

不是最好只在头文件中声明(extern FOO_t FOO;),在其它.c中定义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面定义放了c文件试试

对,我也觉得在头文件里有问题……

比如说bc.c如果被多次包含的话,会造成重复定义……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bc.h中直接定义了一个变量FOO_t FOO?这样不妥吧

不是最好只在头文件中声明(extern FOO_t FOO;),在其它 ...

我懂你的意思,这样的好处是定义一次,接下来

额,所有的包含了.h的文件都能使用该变量

但是奇葩的是我试过这个了,问题依旧……

怎么回事呢

网友:
然后我就打开bc.h,发现里面对FOO的原型进行了定义,形式如下:
blabla...

其实我想说的是,语句结束是需要分号的,你不知道么?
没有了分号,不会报语法错误么?
然后你在bc.h中定义FOO,不会报重复定义错误么?

那么,这些都不会报的话,那么就是你的bc.h中守卫宏用错了,直接把bc.h中的内容短路掉了。

网友:
如果过不是坛红习学开发估计用“嗯,那个”做开头会被喷死的

网友C:
好久不见,玛莎拉蒂妹子!我是来混个脸熟的,以便日后借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玛莎拉蒂妹子!我是来混个脸熟的,以便日后借钱。

日 后借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玛莎拉蒂妹子!我是来混个脸熟的,以便日后借钱。

撕扒撸妹子吧?

网友:
够狠,23楼太贪了,钱色要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