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stm32做一个5路电容式水位检测,如思路不对,请指教

楼主(2017-08-19):
由于项目需要,要搞一个5路电容水位检测。
每路的功能需求如下:在距离池水面1-2cm,放两根间距几mm的导线,当水加满碰到这两根导线时候,发出一个开关信号。

我打算这样实现:
   两根导线没碰到水的时候,电容是远远小于0.1nf的,当两根线碰到水,电容值大约0.1nf-10nf,
用stm32带DA的管脚,这个管脚串10k电阻连接那根导线,另一根导线串10K电阻到Gnd。
  a、先置管脚推挽模式低电平(对电容放电),然后置这个管脚输入模式,启动这个管脚的DA转换,
延时1ms后,测量这个管脚的值。
  b、不断重复a这个过程,如果检测的这个管脚的值是对应0.1nf-10nf电容值,就让单片机管脚输出一个高电平。

网友A:
你查FDC1004这个芯片,比你这个靠谱

网友:
水的电容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FDC1004这个芯片,比你这个靠谱

谢谢指点,我查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
检测绝对电容量不靠谱,要检测相对量,一半都会设置参比电极

网友:
水箱水位控制有成品卖也不贵

网友:
如果长期用还要考虑下水垢什么的

网友B:
推荐电荷转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电荷转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谢谢,我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FDC1004这个芯片,比你这个靠谱

TI好像出了个替代料,据说性能强些

网友:
接触式测水位 分分钟你会知道什么叫做金属是会被腐蚀的

网友:
这样做会给水充电    时间久点   手放到水里   会被电到

网友:
金属腐蚀是个巨大的问题,最好用水密干簧管,分分钟解决了你这种问题。

网友:
参考空调扇检测有水无水的电路吧,

网友:
既然都接触水了为什么不直接测电阻要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工业有液位继电器,就是电子探针加三极管二极管继电器做的。想可靠耐腐蚀,那就用磁性浮子加霍尔器件或者干簧管。也可以测量液体压力,要求高还需要测量大气压力与液体温度做校正。

网友:
怎么不用水浮子呢

网友:
腐蚀非常严重。用铂金做电极吧

网友:
将电极密封起来吧,相对面积搞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