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检测冲头的压力?

楼主(2017-08-19):
现在有一个设备,用马达带动钻刀,将30MM的纸压穿,,

有什么方法或是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这个压下去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A:
马达座跟固定座之间设置成软连接,加弹簧,用传感器检测马达座与固定座之间的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座跟固定座之间设置成软连接,加弹簧,用传感器检测马达座与固定座之间的位移 ...

扭力传感 器?一般什么量程可以,有现成的扭力传感器吗?或是在压杆连接一个压力传感器,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传感 器?一般什么量程可以,有现成的扭力传感器吗?或是在压杆连接一个压力传感器,也可以吗?? ...

我觉得 压杆直接连接传感器不是很可靠,传感器始终受力,不如用这样用弹簧+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可靠
位移传感器可以用电涡流或者霍尔传感器都行

F=kx,F为弹力,k为劲度系数(或倔强系数),x为弹簧拉长(或压短)的长度
设计时候尽量让位移处在弹簧线性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传感 器?一般什么量程可以,有现成的扭力传感器吗?或是在压杆连接一个压力传感器,也可以吗?? ...

简单点用S型啦压力传感器连接压杆,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靠谱

网友:
力的相互作用,冲头和纸的受力大小相同,方向相反,高中做了这么多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达座跟固定座之间设置成软连接,加弹簧,用传感器检测马达座与固定座之间的位移 ...

马达软连接,转起来岂不是要飞了。除非加线轨或者导轴。加了这些岂不是引入了摩擦力?还有电机连接的线缆拉扯干涉也很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达软连接,转起来岂不是要飞了。除非加线轨或者导轴。加了这些岂不是引入了摩擦力?还有电机连接的线缆 ...

我说的 软连接就是指加一个自由度,也就是用线轨或者导轴,增加的摩擦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测试电流

网友:
在底座解决压力传感器安装问题,扣除初始纸品重量

网友:
搜索奇石公司,能有解决方案。就是价格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