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编译前(pre-build )调用函数生产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7-08-19):
目前用vc6.0写了一个小程序,v21.exe
运行该程序,会生成一个c文件,里面包含一个经过处理的软件版本号。

现在是单独运行这个exe文件,可以生产c文件。

但是在pre-buld中,调用,能调用成功,但是不能生成c文件。

做过的朋友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这种应该用CMD把

楼主:
可以调用bat文件,也可以用exe文件,比如我调用calc.exe就可以调出计算器、

但是我自己写的exe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把路径写完整试一下。

网友:
考虑权限,环境,如果是自己写的程序,完全可以在调用起来后调试 一下就知道了。
我就遇到过自己写的一样的工具,没有设置环境,每次产生的C文件都写到C盘根目录的情况~

网友:
自己Shell一下看看

网友:
看看你生成文件的路径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路径写完整试一下。

我是在main里面,指定路径的,现在把路径写为d盘根目录,
运行我的exe生成的c文件,竟然跑到工程Debug文件夹里面

我感觉如果改为命令行里面输入路径,应该能解决。。